WINDOWS镜像卷怎么这么弱,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11-06):
本来是准备再买一个4T红盘做RAID0,结果,买回来,主板不认,搜罗了一下,好像主板的RAID最多支持2TB,
这个方案只好放弃,后来想到用到WINDOWS下的镜像卷,结果是生不如死,只要每次非正常关机,他就要自
动同步一遍,800G的硬盘同步将近3个小时,我真的快疯掉了,现在正在转移资料,准备把镜像卷删掉。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解决办法呢?
还有WINDOWS镜像卷怎么查看同步的进度?

网友:
NAS 还是很方便的,有空折腾就自己搭,没空就自己折腾,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Windows的镜像卷就是设计给服务器上用的,本来就不太会有非正常关机之类的事情。要查看同步进度的话只能在磁盘管理器里看吧。

网友:
intel主板自带的raid也是假的,是通过驱动程序实现,占用cpu的。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最新折腾进展,采用WINDOWS的带区卷可以获得类似RADI0的效果,可以达到接近SSD的速度(需要3块硬盘,2块硬盘效果不明显只有160~180MB左右,3块可以达到240MB)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最新折腾进展,采用WINDOWS的带区卷可以获得类似RADI0的效果,可以达到接近SSD的速度(需要3 ...

这么折腾,何不买块阵列卡呢?安全性和易用性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最新折腾进展,采用WINDOWS的带区卷可以获得类似RADI0的效果,可以达到接近SSD的速度(需要3 ...

Windows Server 2012的存储池是最好的选择。
看起来跟主板自带的raid基本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东西都是业余的。

你拿它做专业应用,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赞同老大的观点,专业的事情专业设备做,硬要用软件实现生不如死,折腾的时间都够你赚钱买好几块阵列卡了~
我目前在用的国产阵列卡,买的时候好像200多,已经用了3年多了,一切正常,都已经忘了品牌型号了
老大说的大品牌的略贵一些,个人经验,国产不要太差的,用着也没什么问题,毕竟也不是很高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东西都是业余的。

你拿它做专业应用,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做为存储,用raid1而已。
这是最简单的raid了,微软宣传很厉害的,不至于连这都做不好。
如果上到raid5或者更高,我当然选专业的独立raid卡。

网友:
买块拆机的阵列卡很便宜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去做。

话说我现在用SAS阵列专门跑虚拟机,使用的感受很SSD系统好像没啥区别,非常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