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麦克风录音受风扇干扰无解?

楼主(2016-11-07):
Hi 盆友们:

    我目前在做摄像机,由于方案和规格较高,内置风扇用于散热,苦于风扇噪声内置麦一直被人诟病,是否有前辈有好的解决方案推荐?

    听说有一些多路音频CODEC可以通过原厂算法进行深度噪声滤除,不知有没莫友用过,求分享心得,感谢!

网友A:
是风的声音还是干扰的噪音?风的噪音只能靠改结构,或者双MIC降噪,风扇电机干扰,就做好屏蔽把电源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风的声音还是干扰的噪音?风的噪音只能靠改结构,或者双MIC降噪,风扇电机干扰,就做好屏蔽把电源处理好 ...

感谢答复 主要是固体传声  不是电源方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要做结构上的腔体分离,不一定可以完全搞定。
ANC是专门搞定这个事情的,有专业IC搞的。 ...

感谢回复,您说的ANC是只术语还是公司名?若是公司名的话是否方便提供全名

网友:
铝外壳 巨型散热,热管散热,干嘛加风扇啊

网友:
摄像机用风冷散热,我真是醉了,想办法将热量传导到外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 主要是固体传声  不是电源方面的影响

固体传声还比较好解决,用双MIC降噪就行,一个用来拾音,另一个封闭起来做壳体振动音采样,用运放搭个减法器就能去掉了。

不过摄像机用风扇。。。。。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