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DCDC选型推荐

楼主(2016-11-07):
最近要做一款产品,12V供电,转1V和1.2V,电流分别需要30A,之前用的TPS53355,价格8元左右,最近要降成本,想找价格低一点的,也能够提供1V/25A以上的电流的DCDC芯片

网友:
找个便宜点的外置MOS的DC-DC控制器,选个便宜的MOS即可

网友:
8元不算贵了。

网友:
外置MOS 的居多吧

网友:
8块钱集成了mos和控制器,电流30A,真不贵了

网友:
不贵啊,要这么多钱的,不够就提价就是,不要老是想降低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