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编码器,精确定位算法求帮助。

楼主(2016-11-07):
现在的问题如下
1. 电机是12V的直流电机,带编码器,A,B,Z相输出,转一圈AB共有64个脉冲输出。
2. 电机是用的MOS管H桥,用stm32的4路互补pwm输出18K的脉冲驱动的。
3.AB相用定时器编码器方式采集脉冲,Z相是零点检测进中断检测。

要求是能精确控制转动任意个个脉冲。
现在的问题是,驱动给占空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在停下来的时候抖动,  输出占空比小的时候倒是不抖动了,但是力矩较小。
后来根据目标需要转动的脉冲数来控制占空比的大小,就是差距大的时候给较大占空比,越接近目标控制的脉冲,就减小占空比。
这样也满足的转动一圈,两圈的要求,但是微调,比如要求转动一个脉冲的时候,力矩就还是不够了。

想想自己的办法比较笨。求助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有好的提示也可以。万能的论坛!!

网友:
我也很期待,之前都是用步进或者私服,很容易定位
但是直流的就有难度了没见过一个刻录机用的就是直流电机定位,想不明白,那么高的精度怎么就能停住

网友:
编码器精密度不够,所有PID要做到1个脉冲差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不在乎热量和能源就用双极性PWM控制。我猜你现在是单极性PWM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在尝试玩玩直流电机的速度,位置控制

网友:
用pid把,位置环

网友A:
直流伺服有开源的

网友B:
我也在关注这个,如果用直流有刷电机+编码器 不说精确控制吧,能控制在1转范围内就行,
现在的问题是
1.用无刷电机不加编码器能否控制
2.直流有刷电机+编码器  编码器如果安装在电机上,电机和编码器是完全独立的,电机转速从0-4000r/min

网友:
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关注这个,如果用直流有刷电机+编码器 不说精确控制吧,能控制在1转范围内就行,
现在的问题是
1. ...

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的,其实跟用什么电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的,其实跟用什么电机无关

直流无刷用他自带的反馈U V W可以做到?

网友:
关注一下,也准备玩玩直流电机的速度,位置控制

网友C:
PID就可以,这个我做过,基本无误差,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复位一下位置,用在电动飞达上连续打打5万个元件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就可以,这个我做过,基本无误差,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复位一下位置,用在电动飞达上连续打打5万个元件没 ...

谢谢。

不是调节速度,是调节走固定个定脉冲,主要问题是在停止的时候有过冲,回调的时候也有过冲。

这也可以用pid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是调节速度,是调节走固定个定脉冲,主要问题是在停止的时候有过冲,回调的时候也有过冲。

把PID参数调好,就可以了,还有把位置环再加点速度环,你不能快到位置的时候还那么高速吧,差不多到了就减点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ID参数调好,就可以了,还有把位置环再加点速度环,你不能快到位置的时候还那么高速吧,差不多到了就 ...

好的,谢谢你

我试试,在告诉大家效果如何~

网友:
是否码盘值要提高一倍的精度?比如期望64,用128的码盘

网友:
直流电机的编码器精度可能不怎么高。

网友:
低速转的话,可以用T法测速+PID实现啊。高速转用M/T测速。你的思路没问题,估计PID没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的,其实跟用什么电机无关

空心编码器 比较耐用的有哪些牌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心编码器 比较耐用的有哪些牌子?

外国品牌海德汉  欧姆龙  多摩川,西克,倍加福,国产用过汇通  和禹衡都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国品牌海德汉  欧姆龙  多摩川,西克,倍加福,国产用过汇通  和禹衡都还可以 ...

小功率直流有刷电机直径40-60我找到了标立电机,可是人家少了不卖,你那里有用着比较好的电机厂家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伺服有开源的

可以发个网址上来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个网址上来看下吗?

在论坛搜伺服,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直流有刷电机直径40-60我找到了标立电机,可是人家少了不卖,你那里有用着比较好的电机厂家推荐吗 ...

直流有刷没有弄过,不太了解,常州那里很多做电机的,可以在网上查查

楼主(2016-12-26):
引用 网友C:
PID就可以,这个我做过,基本无误差,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复位一下位置,用在电动飞达上连续打打5万个元件没 ...

是高手啊,能简单的介绍下,pid 是用的速度环还是位置环了,还是位置和速度都用上。我控制的马达在停止的地方总是容易来回抖动。

盼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手啊,能简单的介绍下,pid 是用的速度环还是位置环了,还是位置和速度都用上。我控制的马达在停止的 ...

速度叠加到位置上,电机来回抖动请细调PID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D就可以,这个我做过,基本无误差,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复位一下位置,用在电动飞达上连续打打5万个元件没 ...

楼上的既然做过就详细介绍一下控制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