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德国品质已经沦落到什么境地!我新买的OSRAM台灯

楼主(2016-11-07):
我20年前买的一个德车OSRAM台灯,用到现在,状态仍非常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2553-1-1.html

于是,我买了同样设置的新款的OSRAM台灯。

收到货,是正品,也比较好用。

但有以下两个严重问题:

问题1:  底座固定螺丝我第一次安装就发现已经完全滑牙,根本无法固定。

如果直接提着灯臂,沉重的底座会可能掉下来将人砸伤。

问题二:卤素灯比较热,所以,灯罩上设计了一个移动把手杆。 发现它根本没有固定在灯罩上,松松的,有前后30度左右的虚位。

好好的一个台灯, 就被这两个缺陷搞到山寨货一样。

如果我是普通人,早就将它退货了!

我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将灯罩摇杆拆下来。

这两个螺母内径明显的大了,
根本是与摇杆上的螺纹不配套的
拧到摇杆上,竟然可以直接用手推动!

维修方法:更换了两个正常的3mm螺母, 可以拧得很紧了。摇杆完全没有虚位了。

整个底座其实是塑料的。 塑料的强度
根本无法起到固定螺丝的作用。
这是设计与制造上的问题。

解决方法:

将拧螺丝的塑料部位改造成金属结构。 我们有雕刻机生产车间,所以,这个专业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拿M5右牙专业丝锥,将塑料孔扩大。注意,这不是普通丝锥。

向大家介绍我之前提示了螺丝套,不要误以为是弹簧 :)

用镊子将螺丝套拧入刚才已经攻丝好了的孔内,并且拧紧。

再将原来的螺丝拧进去,就可以非常可靠的将底座固定,不用再担心砸下来伤人了。

网友A:
德国人不相信“物美价廉” 所以这么价格就这货了

网友B:
这个真是德国的吗?不太相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德国的吗?不太相信

似乎是授权国内小厂生产的。进口太贵了

网友D:
我买的时候,调整用的铁杆还没差到这种程度,底下的固定螺丝也凑合能拧上,只是拧不紧。
真是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德国人不相信“物美价廉” 所以这么价格就这货了

那两个不合格的螺母,跟合格的螺母,有成本上的区别吗?

底座注塑的时候埋一个金属螺母,成本只有2毛。

是心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授权国内小厂生产的。进口太贵了

授权小厂生产不是问题。

问题是要控制好质量。

这么明显的质量问题不应该发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时候,调整用的铁杆还没差到这种程度,底下的固定螺丝也凑合能拧上,只是拧不紧。
真是质量越来越差 ...

底座的螺丝如果拧不紧,就有可能底座掉下来砸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座的螺丝如果拧不紧,就有可能底座掉下来砸到人。

是啊,那个螺丝孔估计材料和工序都减了,有可能是拿那个固定螺丝直接用电动工具拧出来的螺纹,省了攻丝的工序。

网友:
项目上最开始使用威图机柜,一种角钢承重800公斤,德国进口过来,样子看着和山寨的没两样,当然精细度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同样的铁元素,德国能做出炮弹,我们可以做出赶集(庙会)上用的铁锹,然后,然后就没有了。二战德国和日子的武器就很快/硬/耐,以后会依然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不合格的螺母,跟合格的螺母,有成本上的区别吗?

底座注塑的时候埋一个金属螺母,成本只有2毛。

我也认为是做事态度问题 所以在物美价廉这四个字加了引号。

其实从大众尾气作弊事件就可以看出 德国品质 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景 惊现 传说中的机王 AMCNC-03 真机的身影!!!!!

好眼力!我还以为背景虚化了,大家不会留意。

你看到的这几台已经连续不停运行了几个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德国人不相信“物美价廉” 所以这么价格就这货了

  去看腾讯视频里面的一个,关于牛仔裤的,欧洲牌子卖9.9欧元的,基本是在广州生产的,,,,巨大的环境污染,就留在 猪三角 给大家吃鱼喝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看腾讯视频里面的一个,关于牛仔裤的,欧洲牌子卖9.9欧元的,基本是在广州生产的,,,, ...

广州新塘。

网友:
这个价格在德国都买不到。。。OBI类似款式的都在40欧到50欧之间。

网友:
上次被骗买了西屋电气的加湿器,价格还不便宜了!结果一看,操彻底失望啊,西屋电气者的是悔名声哦!垃圾的很。。。。。

网友H:
灯泡温度过高,使用者可能会犯困哦

我高中时的台灯就是这样的,一用台灯就犯困,用荧光灯管的台灯就不困。

网友:
有个预感:国外品牌会越来越差。最好的时代就是现在的时代。虽然已经很烂了---但是更烂在后面

网友:
要符合国情才能得以生存

网友I:
那个时代的德国货传奇不会再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灯泡温度过高,使用者可能会犯困哦

我高中时的台灯就是这样的,一用台灯就犯困,用荧光灯管的台灯就不困。 ...

只是卤素灯附近高,对人影响不大,因为已经有一定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想让老大录一段该测试车间里面这些机器不间断运行时候的性感声音哈哈~不知道会不会达到听久了让人毛躁 ...

我每天对着十台运行中的机器办公,一点都不吵,也不烦。

网友:
讲道理LED有问题,但是美国宜家官网全部是LED台灯,难道错的是世界?

网友:
德国货已经被便宜货砸的满地找牙了

网友:
>连续不停运行了几个月。
with load or without load?

网友:
回头欣赏下背景   有些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时代的德国货传奇不会再有了

视频里面说了一个普遍现象,低于  欧洲  最低  时薪  工资  标准 的产品,不可能是欧洲生产的。。。。
amo买的这个灯,肯定就不是在东莞,就是在顺德,之类的旮旯地方生产出来,符合某大公司检验标准,于是贴牌出售,,,

网友J:
看见推荐,我也买了一台这个灯,这颗螺丝套我们这做不了,阿莫能否帮忙做一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见推荐,我也买了一台这个灯,这颗螺丝套我们这做不了,阿莫能否帮忙做一颗?谢谢! ...

螺丝套淘宝有卖。

但丝锥你很难买得到。

建议你如果发现拧不紧,直接将原配的螺丝换成塑料自攻螺丝,拧死它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不合格的螺母,跟合格的螺母,有成本上的区别吗?

底座注塑的时候埋一个金属螺母,成本只有2毛。

据说德国人比我们中国人还喜欢用塑料。我以前公司的老总去德国考察。发现国内大都用金属材料的零件德国人都用塑料来代替。他们称之为工程塑料。因为塑料比金属易加工,成本低,在国外那种人力成本很高的地方适合于大自动化生产。

网友:
讲一个真事:
我认识一个老板从中国订制一套自动化设备运到德国,然后生产的螺丝以10倍的价钱卖给中国,打的旗号就是德国品质。它的原料也是从国内采购,作业法也是国内那套,唯一不同的就是地点在德国。
至于这个德国螺丝牛逼与否,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2021-11-17):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我三年前买过一个,质量没到这个层度啊。

网友K:
这个灯还有个设计缺陷,最下面活动那节,里面有个扣子,经常来回弯曲会把那里的电线抠脱皮漏铜的,还好是塑料外壳,所以还算不太危险。
我用的是单臂是这样,不知道双臂是不是。

网友:
这灯已经使用5年,效果还挺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灯还有个设计缺陷,最下面活动那节,里面有个扣子,经常来回弯曲会把那里的电线抠脱皮漏铜的,还好是塑 ...

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图片吗?

当时没拍图片,其实那个塑料扣子在那没什么用的,我修的时候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电线已经被搞破,拆线那才叫折腾,宁愿重新买一个。

网友:
内卷惹的祸,很多老牌没有节操了。情怀坚持比较好的是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图片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地方我没有拆过,台灯基本不会移动,这个地方应该不太会损坏。

网友:
有机械结构的东西价钱很重要,一根丝杆可能很贵也可能很便宜,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一定不好

网友:
大概率是国内贴牌并且是内销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地方我没有拆过,台灯基本不会移动,这个地方应该不太会损坏。

是的,那一节不经常活动,我是去年买的二手的也不知道上家是怎么用成这样。
而且那个地方外面全都是塑料外壳,铝杆也没插那么深还有一大段距离。
不过在线没被搞坏之前拆开那里剪掉那个扣子也很方便,先把弹簧往上提松开,其他就很容易了,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我也跟风买的这个灯,小孩用着很喜欢

网友M:
这个灯怎样才能做到500流明 ?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这个灯怎样才能做到500流明 ?

离灯40CM的地方就是500流明

网友N:
主要结构弄成塑料的就不行了,核心要点是那个33W的卤素灯泡,其它都是浮云。我已经买了一堆33W灯泡装到其它台灯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结构弄成塑料的就不行了,核心要点是那个33W的卤素灯泡,其它都是浮云。我已经买了一堆33W灯泡装到其它 ...

还要配合那个铝质磨砂灯罩和磨砂透镜,光线才更均匀更柔和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主要结构弄成塑料的就不行了,核心要点是那个33W的卤素灯泡,其它都是浮云。我已经买了一堆33W灯泡装到其它 ...

前面那块UV玻璃估计你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那块UV玻璃估计你买不到。

不知道京东那个兼容仿制货的玻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那块UV玻璃估计你买不到。

那个没什么卵用。阳光下的紫外线远高于那个灯泡。

网友:
另外,隔紫外的玻璃不是什么高科技。几块钱的东西。带低通镀膜的玻璃根本就不值钱。

网友:
家家生产牛仔. 佩服老大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离灯40CM的地方就是500流明

谢谢 PS 40CM 会不会有点压抑感

网友O(2022-07-17):
有卤素灯链接分享吗?现在需要买一个

网友P:
这个好像已经不叫欧司朗了,国内环保政策原因,钨丝灯泡已经不允许卖了,纯粹针对国内的一个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卤素灯链接分享吗?现在需要买一个

我的这个欧司朗灯泡也坏了,后来买的24v车用卤素灯,自己改的直流供电

网友:
现在还有德国品牌,机械款式的钟,大多数都是江浙那边贴牌或者山寨的,又贵又不好。。。。。纯智商税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P:
这个好像已经不叫欧司朗了,国内环保政策原因,钨丝灯泡已经不允许卖了,纯粹针对国内的一个产品 ...

针对国内还是针对国外?

网友:
引用 网友L:
针对国内还是针对国外?

就国内卖,不叫欧司朗,和原来欧司朗柏林一个样式,质量差很多

网友:
是不是歪货哦,否则真实有点砸爱迪生招牌。 楼主估计是国内品控较差,没有用心做产品

网友Q:
我的osram单臂底座黑色橡胶涂层已经黏糊糊了,这个咋办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我的osram单臂底座黑色橡胶涂层已经黏糊糊了,这个咋办

刮掉它吧。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L:
刮掉它吧。

站长现在有靠普的Osram的直流卤素灯卖家的推荐没?小孩子视力下降的厉害,要换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