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动车增程器的没,问下控制盒以及研究下如何稳压

楼主(2016-11-07):
老家电动三轮电瓶坏了,换了四块电瓶顺便买了个增程器,控制盒在老家没法拆,坛子里有搞这一块的没,想问一下控制盒【也就是图中的驱动器】应该是什么构造,另外大家研究下这玩意能不能稳压,看说明应该是靠蓄电池稳压,这样对蓄电池伤害比较大,能否电压稳定在48V左右,然后加个双电源切换,发电机不足再动用蓄电池的电,平时蓄电池不动。产品资料如下:

网友:
稳压需要 升压降压DCDC

网友A:
这增程器不就是一台汽油发电机吗?发电然后给电瓶充电。综合来看,汽油发电充电再驱动电动机跑路,中间多了那么多的转换环节,效率不是很低吗?而且电动车一直搭载着这台汽油发电机不是也很耗电吗?作为电动车的意义在哪里?不如直接上汽油三轮车不是更加靠谱?请坛友不吝解惑。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汽油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负载是比较恒定的,汽油器的效率相比直接驱动车辆应该要高一些。

网友B:
稳压需要调节汽油机功率,也就是调节油门。
这种简易机器,油门是固定的,而路况和速度是随时变化的,需要靠电瓶来稳压。
负荷小的时候,就给电瓶多充电,负荷大的时候,就给电瓶少充电,甚至发电不够用时,还要电瓶放电分担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增程器不就是一台汽油发电机吗?发电然后给电瓶充电。综合来看,汽油发电充电再驱动电动机跑路,中间多了 ...

这是电动车,主要还是在家里充电。
增程器是应急用的,电瓶续航能力有限,走半道没电了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增程器不就是一台汽油发电机吗?发电然后给电瓶充电。综合来看,汽油发电充电再驱动电动机跑路,中间多了 ...

1.交警查摩托车
2.家里老人不会骑摩托车
综合考虑这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需要调节汽油机功率,也就是调节油门。
这种简易机器,油门是固定的,而路况和速度是随时变化的,需要 ...

至少保证电压不会太高,否则伤蓄电池

网友C:
估计控制器就是一BLDC无感驱动器,带动汽油机后,整流器就只用用BLDC发的电整流成脉动直流电对电平充电。

网友D:
你这个派出所至少我们那里的派出所会查车扣车的,我看到的增程器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派出所至少我们那里的派出所会查车扣车的,我看到的增程器是这个

这个有用吗?请教原理

网友:
这也算混合动力车

网友:
看图片就一个三相整流桥整流后连到电池

网友F:
我也买过一个,的确。那个控制器就是无霍尔无刷电机控制器。在启动汽油机时,发电机当无刷电机使用

网友G:
确实是串联混合动力,如果有离合器可以用汽油机直接带动三轮车,就是混联了

网友:
不如再加一组或二组电池,有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用吗?请教原理

旧电瓶有用,新电瓶不大用,看图应该是负压脉冲修复电瓶

网友H:
换锂电池吧,普通电池维护不当容易挂了,锂电还更轻,里程更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控制器就是一BLDC无感驱动器,带动汽油机后,整流器就只用用BLDC发的电整流成脉动直流电对电平充电。 ...

有道理,那控制器就没多大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派出所至少我们那里的派出所会查车扣车的,我看到的增程器是这个

扣车就扔掉发电机,我是电瓶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过一个,的确。那个控制器就是无霍尔无刷电机控制器。在启动汽油机时,发电机当无刷电机使用 ...

这样就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串联混合动力,如果有离合器可以用汽油机直接带动三轮车,就是混联了 ...

不方便,查车没法拿下来,这个遇到查车的大不了扔掉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锂电池吧,普通电池维护不当容易挂了,锂电还更轻,里程更加长。

带个发电机只要能加油随便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个发电机只要能加油随便跑吧

够跑一天回来充满电就行,特斯拉也不是能无限跑的。汽油机发电适合跑长途。

网友I:
做了一个项目,可以应用到这上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了一个项目,可以应用到这上百

详细说说啊

网友J:
觉得还不如找个旧的助力摩托把发动机拆了用,又便宜又好用。

换个大功率线圈和稳压器就行了,摩托配件都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还不如找个旧的助力摩托把发动机拆了用,又便宜又好用。

换个大功率线圈和稳压器就行了,摩托配件都有 ...

价格没多点区别啊

网友:
这玩意不错。3-5KW可以直接给电机供电,多余的电可以充电。

网友:
这是混动三轮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价格没多点区别啊

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感觉车上的要比这小玩意质量好多了吧。

不过这个拿来就直接用,不折腾,还是方便一些。

稳压器自己做一个就行了,电路简单的很。

这有个图,把这个图改一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感觉车上的要比这小玩意质量好多了吧。

不过这个拿来就直接用,不折腾,还是方便一 ...

是的,自己玩的话就折腾下了,感谢发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感觉车上的要比这小玩意质量好多了吧。

不过这个拿来就直接用,不折腾,还是方便一 ...

电路应该不行,发电机用的是电磁铁旋转的。

这个用的是永磁体。只能恒功率哼转速,或电动油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感觉车上的要比这小玩意质量好多了吧。

不过这个拿来就直接用,不折腾,还是方便一 ...

不如买几个便宜的开关稳压模块并联用

网友:
数~码~发~电~机啊,稍微改造一下就是增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应该不行,发电机用的是电磁铁旋转的。

这个用的是永磁体。只能恒功率哼转速,或电动油门了。 ...

考虑加个步进电机或舵机调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如买几个便宜的开关稳压模块并联用

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路应该不行,发电机用的是电磁铁旋转的。

这个用的是永磁体。只能恒功率哼转速,或电动油门了。 ...

电路没问题,十几年前我用上面那个电路简化了一下做了十来个自己用和给朋友用,都很好用,直到车不能骑了还把这东西拆下来留着

下面那个是老式的,耗电费油,之前都是这种老式的,所以才自己做的上面那种自己用。

这小东西只是临时顶替一下而已,不用想得太复杂,不用恒功率,如果需要的时候说明是电池没电了,直接最大功率发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加个步进电机或舵机调油门

其实恒功率基本都用不到,如果需要用的时候说明是电池没电了,直接最大功率发电就行了。

一边给电池充电一边供给电机,说不定发电功率还不够呢。

网友L:
担心充坏电池是多余的,脉动直流对电池有保养作用。比如摩托车小车都是发电机一直全速工作,不断给电瓶补充电能,当充满了就会斩波短路掉多余的发电。你还指望这东西能把电池充满?还过充?就算过充也没有那么容易坏无外乎电解液失水发热不会轻易损坏的。车子没电就打开充电回到家就关闭发电机用家里的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担心充坏电池是多余的,脉动直流对电池有保养作用。比如摩托车小车都是发电机一直全速工作,不断给电瓶补充 ...

摩托车的都有控制电路,这玩意直接整流就过去了

网友:
记得某个电动车产品也用这种方案,但是很容易烧坏控制器,估计就是稳压不好做。

网友(2020-11-22):
后面使用情况咋样?
最近也想买一个在老家作为辅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