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6官方提供的原理图,有部分电路不太懂,求救一下各...

楼主(2016-11-07):
请问图中红色框框中的电路是什么滤波电路?是π型还是T型?稍微教我分析一下

网友(2016-12-07):
射频这块太难搞 交给原厂技术支持就好

网友:
按照原厂的参数做就行,然后50欧姆阻抗控制好

网友:
楼主用的是sx1276吧,我最近也在用这款芯片,官网给的原理图有几个元器件没有参数,比如C40和C41,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参数吗??                                                          PS:SX1276官网BOM文件上有components not listed in the BOM are not populated on the module这句话,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低通,但在此电路主要作用是RF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