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无线信号没有 USB无线网卡的好??

楼主(2016-11-07):
最近在笔记本安装了一个USB网卡,发现无线笔记本的无线信号没有 USB无线网卡的好,为什么呢?难道笔记本的不如一个USB。

网友:
大功率USB无线网卡甩笔记本NN条街,插上那个东东脑袋说不出的不对劲!

网友A:
其实笔记本改一下天线,信号也是很好的,内置天线实在太差了,面积小,增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笔记本改一下天线,信号也是很好的,内置天线实在太差了,面积小,增益小。 ...

我是把天线改成无线路由器的大天线鸟,信号好多了。不过是老式的笔记本,屏幕空间大。新的超薄的根本没地方塞。

网友:
内置WIFI要过认证,功率一般都限制了。
而且天线藏在机身内部,馈线长,衰减大,有时方向不对,还被挡了。
USB的一般是外面买的,功率都比较大,而且露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