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UdpClient 用发送端口(port)接收数据

楼主(2016-11-07):
参照MSDN写的,不能正常接受到返回的数据:
                。。。
                UdpClient udpClient = new UdpClient(port);
                     Byte[] sendBytes = Encoding.ASCII.GetBytes("@PR?#");
                udpClient.Connect(remoteEnd);
                udpClient.Send(sendBytes, sendBytes.Length);

                udpClient.Client.ReceiveTimeout = 2000;
                IPEndPoint RemoteIpEndPoint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Byte[] receiveBytes = udpClient.Receive(ref RemoteIpEndPoint);
                。。。

改为下面的写法,可正常接收:

                。。。
                UdpClient udpClient = new UdpClient(port);
                     Byte[] sendBytes = Encoding.ASCII.GetBytes("@PR?#");
                udpClient.Connect(remoteEnd);
                udpClient.Send(sendBytes, sendBytes.Length);

                udpClient.Close();
                udpClient = new UdpClient(port);

                udpClient.Client.ReceiveTimeout = 2000;
                IPEndPoint RemoteIpEndPoint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Byte[] receiveBytes = udpClient.Receive(ref RemoteIpEndPoint);
                。。。

网友:
这意思是每发送一次都要把client 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