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元左右能跑1024*768 视频的核心板有么?

楼主(2016-11-08):
最好是ARM+LINUX
I.MX5,6贵了点,至少要800.

网友:
三星吧,应该有的选

网友:
树莓派可以

楼主:
嗯不错,才200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工控级别。

网友A:
能跑1920*1080最便宜的方案是什么,静态图片,无需视频播放

网友B:
全志的可以解108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跑1920*1080最便宜的方案是什么,静态图片,无需视频播放

ATMEL arm9 可以;TI 335X印象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志的可以解1080P

刚才看了下树莓派,不适合我用,玩玩倒不错。
全志是国产的吧,是工业级么?

网友:
imx6q,明远智睿核心板500左右!

网友:
可视对讲好像有专门玩这个的核心板,720p@30fps的,不知道跑1024*768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树莓派,不适合我用,玩玩倒不错。
全志是国产的吧,是工业级么? ...

全志的在汽车后装导航上用的不少

网友:
imx6核心板就400元左右,
开发板才800元吧。

网友:
4418核心板

网友:
A33 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
我买的电视盒子100多,a53架构

网友C:
楼主啊,什么叫工控啊?你对温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A33都上来了,,,刚szlcsc看到卖A31的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MEL arm9 可以;TI 335X印象中也可以。

有无smt非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无smt非bga的

A13 QFP。

网友:
主要看温度防尘防灰散热吧,我觉得树莓派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什么叫工控啊?你对温度要求这么高?

除了温度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说抗振动,其它器件和的质量。
CF卡4g,普通的多层结构就几十元。工控的时单层工艺要几百元。

楼主:
兄弟全志的板子用的很顺溜啊

全志A33核心板竟然只要133元,靠 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温度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说抗振动,其它器件和的质量。
CF卡4g,普通的多层结构就几十元。工控的时单 ...

按你这说法我可不觉得淘宝上的货能满足你的要求。
估计上RS之流的去找找几千大洋的能满足。

网友A:
视频解码1080p不代表不能驱动1080p lcd
我看到你发的tb连接里面写最大lcd分辨率1280*800

网友:
A13有个荔枝派在开源
可是并不能驱动1920*1080p的LCD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视频解码1080p不代表不能驱动1080p lcd
我看到你发的tb连接里面写最大lcd分辨率1280*800

楼主只要1024*768 的视频, 肯定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要1024*768 的视频, 肯定可以!!

能不能不跑视频,只做图片显示,强行驱动1920*1080P
我看论坛F746都能强行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全志的板子用的很顺溜啊

全志A33核心板竟然只要133元,靠 这么便宜

国产的,比较便宜,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不跑视频,只做图片显示,强行驱动1920*1080P
我看论坛F746都能强行驱动 ...

1280*768 也就是 720P 的画质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即便你是1080的源, 解码输出到屏也只能是 1280*768

网友E:
三星的,或者全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或者全志

看来全志都在使用,离我的目标价格400元左右差别比较大。我再找找前面提到的北京那家做IM6核心板的。

网友:
单层工艺都要几百元了,400块钱还不够板费的吧

网友:
核心板的话绝对够了,RK3288核心板估计也就这样.

系统配置
CPU        RK3288
主频        A17四核1.8GHZ
内存        标配2GB,可定制4GB
存储器        4GB/8GB/16GB emmc 可选,标配16GB
电源IC        使用RC5T620,支持动态调频,库仑计等
接口参数
LCD 接口        同时支持TTL、LVDS、MIPI 接口输出
Touch 接口        电容触摸,可使用USB 或串口扩展电阻触摸
音频接口        AC97/IIS 接口,支持录放音
SD 卡接口        2 路SDIO 输出通道
emmc 接口        板载emmc 接口,管脚不另外引出
以太网接口        支持千兆以太网
USB HOST 接口        2 路HOST2.0
USB OTG 接口        1 路OTG2.0
UART 接口        4 路串口,支持带流控串口
PWM 接口        2 路PWM 输出
IIC 接口        4 路IIC 输出
SPI 接口        1 路SPI 输出
ADC 接口        1 路ADC 输出
Camera 接口        1 路BT656/BT601,1 路MIPI 输出
HDMI 接口        高清音视频输出接口,音视频同步输出
VGA 接口        使用LCD 输出接口扩展
启动配置接口        无需启动配置,核心板自动适配

上次买开发板的时候问过,核心板批量50/100套的价格是 380元/套.

网友:
Rk3288性能确实不错,但价格贵了。
全志A13,A33价格便宜,比较恰当的选择。

网友F:
新唐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G:
工业级的用TI AM335X吧

网友:
当然选海思的啦  3518模组才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业级的用TI AM335X吧

有什么3358核心板推荐?

网友:
embest有工业级的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唐的肯定没问题

新唐没有合适的吧,新唐最高端是不是ARM9?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业级的用TI AM335X吧

TI 的3352不能流畅的跑视频。而且稍微电压不稳定要烧CPU,用的生不如死。

楼主:
看楼上兄弟们推荐全志挺多,价格100多元,看来质量过关的,低端产品可以使用。中高端用freescale核心板,500元左右。怎么没有日系芯片推荐?几年前用过富士通的ARM9+Graphic,能跑视频,现在上官网一看没收购,芯片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 的3352不能流畅的跑视频。而且稍微电压不稳定要烧CPU,用的生不如死。

dm系列有DSP,应该好些,就是价格高些了。
全志的CPU应该都不是工业级的吧。

网友:
推荐三星的 4412 ,淘宝上很多

网友:
叫400块钱左右的手机情何以堪

网友H:
楼主是跑安卓还是linux, 全志的很多GPU驱动是不开源的, 安卓下硬解没问题,linux下估计够呛。

还有驱动LCD分辨率 全志的一般都只能到1280x768,得HDMI才能到1080,国产的很多参数比较虚,最好买块板子自己实际测下或者网上搜下别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跑安卓还是linux, 全志的很多GPU驱动是不开源的, 安卓下硬解没问题,linux下估计够呛。

还有驱动L ...

谢谢提醒,正准备入手几套方案对比下。
跑linux+Q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正准备入手几套方案对比下。
跑linux+QT。

一分钱一分货,
测试下适合自己的才好,别图便宜,要不以后被坑死。。。

A33和IMX6都是4核的,但是你看下内存带宽  一个16位的一个64位的。。。。 一个A7一个A9,

实际测试下才行,双核A7的A20实际性能和单核A9的imx6差不多,以前测试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TI 的3352不能流畅的跑视频。而且稍微电压不稳定要烧CPU,用的生不如死。

这是什么意思,ti的工业芯片这么脆弱?您用的谁家的核心板?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什么意思,ti的工业芯片这么脆弱?您用的谁家的核心板?还是自己做的? ...

这是挑战常识。。。
印象中论坛还有人抱怨过TI资料少不提供板子原理图的,

楼主:
最终在上周购买了友善的三星4418和全志的A30开发板。

网友:
不错, 终于有了结果; 基本和我们的选型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业级的用TI AM335X吧

AM335X不能跑1080p吧?

网友(2016-12-17):
三星4412、4418或者6818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