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用AD画PCB从焊盘拉直线走线末端总有一小点,如何设置

楼主(2016-11-08):
以前画图时没出现过,可能设置出了问题,布线时走线经常出现小点

这样就出现一个小拐点

最后导致过孔是里面总藏着小点需要删除,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AD软件设置的问题呢,如果不从焊盘走线是可以走直线的,从焊盘走线就出问题了。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是走线过不去后自动留下的,删掉就好

网友:
网格对齐的问题吧

网友:
网格没设置好,,

网友:
网格问题

网友:
焊盘和网格没对齐,网格线不在铜的正中间。

网友A:
你设置下,数字1 2 3转换线类型,你设置成末端走线空心的那种就好了,多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下,数字1 2 3转换线类型,你设置成末端走线空心的那种就好了,多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

末端走线空心怎么弄,  123不是换3D的吗?   其实每次按空格是可以的  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末端走线空心怎么弄,  123不是换3D的吗?   其实每次按空格是可以的  就是麻烦

你拉线的过程中,,,,,,,按12看效果

网友:
网格对齐的问题

网友(2017-02-15):
或者调整吸附网格 间距

网友:
就是栅格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是设置问题,不经意间被修改了,具体哪里我也不记得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grid设置问题,或者说 你画线起始位置的坐标不是在你设置的grid整数倍,比如你的grid是5,结果起始的坐标是 1.3,2.1,那你线的末端就应该是5的整数倍,就出现了那个小点了

网友:
如果你画线不是从焊盘开始,应该不会出现这个小点的,因为焊盘的中心位置,很容易不是grid的整数倍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