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电表芯片 RN721X是一款高集成度、高精度、CORTEX-M0

楼主(2016-11-08):
RN721X是一款高集成度、高精度、高可靠性、低功耗电测SOC芯片,集成32位ARM Cortex-M0核、3路Σ-ΔADC、测量计量模块、多路复用SAR ADC、LCD(RN7213)、定时器和多路PWM、温度传感器、硬件温补RTC、EEPROM、UART/SPI/I2C/7816通信、GPIO、中断等模块,满足多种类型智能电测仪表的功能、性能要求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863_0_1_0_1_2.html

网友:
9块多一个啊

楼主:
官方的网址连接如下:
http://www.renergy-me.cn/cn/detail.php?id=16
在电表行业的朋友可去了解下。

RN721X
RN721X是一款高集成度、高精度、高可靠性、低功耗电测SOC芯片,集成32位ARM Cortex-M0核、3路Σ-ΔADC、测量计量模块、多路复用SAR ADC、LCD(RN7213)、定时器和多路PWM、温度传感器、硬件温补RTC、EEPROM、UART/SPI/I2C/7816通信、GPIO、中断等模块,满足多种类型智能电测仪表的功能、性能要求。
RN721X可以实现灵活的单相防窃电能表方案,其宽动态范围能满足锰铜大量程表的设计。
RN721X适用单相多功能、三相电压表、三相电流表、直流表、频率表、智能插座、智能电容等设计。
RN721X可以和锐能微三相计量芯片RN7302组成高性价比套片,满足三相多功能表、复费率表、谐波表、剩余电流火警探测器等设计。
RN721X分两个型号:RN7211 LQFP64小封装,适用LED显示表型;RN7213 LQFP100封装,适用LCD显示表型。
基本特点
l  高集成:集成32位ARM Cortex-M0核、Σ-ΔADC、SAR ADC、测量计量模块、LCD(RN7213)、定时器和多路PWM、硬件温补RTC、EEPROM等
l  宽电压:保证测量精度的电压范围为2.8V~5.5V
CPU小系统可运行的典型电压范围为2.2V~5.5V
GPIO支持与不同工作电压器件的对接
l  高性能:CPU最高工作频率可达29.4912MHz
l  高精度:在5000:1动态范围内,有功误差小于0.1%;
计量参考基准温度系数典型值为5ppm/℃
        RTC在-25℃ ~70℃内秒脉冲误差小于±5ppm,最小校正刻度为0.068ppm
l  封装形式:RN7211  LQFP64, 适用LED表型;
RN7213  LQFP100,适用LCD表型
处理器相关
l  ARM Cortex-M0内核
l  最高运行频率可达29.4812Mhz
l  128Kbytes FLASH存储器,擦写次数10万次,数据保持时间大于20年
l  16Kbytes SRAM
l  32KbytesEEPROM,擦写次数100万次,支持byte操作,数据保持时间大于20年;
l  单cycle乘法器(32bit*32bit)
l  2个DMA控制器
l  硬件看门狗
l  提供完善的集成开发软硬件环境
测量和计量
l  提供3路Σ-ΔADC 及其瞬时采样值
l  参考电压温度系数典型值为5ppm/℃,最大值15ppm/℃
l  提供3路有效值,在2000:1动态范围内误差小于0.2%
l  提供2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在2000:1动态范围内误差小于0.1%
l  有效值、功率参数更新速率为13.982Hz
l  提供2路瞬时有功功率,瞬时无功功率,更新速率7.2KHz
l  提供2路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视在电能计量,在5000:1动态范围内有功计量误差小于0.1%
l  提供2路功率因数测量,测量误差<0.2%
l  提供电压线频率测量,测量误差<0.02%
l  提供2路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夹角值
l  提供3路峰值检测功能
l  提供电压跌落功能
l  提供采样通道和功率增益、相位校正及功率、有效值offset校正功能
l  提供用于直流offset自动校正功能
LCD  (RN7213)
l  支持4*34、6*32、8*30
l  支持DMA自动轮显,不需要启动CPU
l  Charge pump提供LCD电压,支持宽电压、全温度范围清晰显示
l  自动轮显功耗优于20μA
定时器
l  2个32bit扩展定时器,具有间隔定时方波、输出外部/内部事件计数、单脉冲输出、4路PWM输出、脉宽测量功能
l  2个RTC定时器
l  1个CM0内嵌系统定时器
SAR ADC
l  10bit SAR ADC,温度传感器和最多5路引脚输入分时复用
RTC(RN7213)
l  硬件自动温补,在-25℃ ~70℃内秒脉冲误差小于±5ppm,最小校正刻度为0.068ppm,满足国家标准的精度和功耗要求;
l  温度传感器:提供准确的温度值,-25℃~70℃范围内测温精度为±1℃
l  功耗优于2μA
其他外设
l  高速GPIO:支持与不同电压外设器件的接口
l  按键中断:最多8个,管脚复用
l  外部中断:最多7个,管脚复用
l  UART:5路,支持自动波特率,支持红外调制,支持UART唤醒
l  I2C:1路
l  SPI:1路
l  7816:最大支持2路
l  电压检测LVD:检测芯片电源电压;检测外部电压
两个比较器CMP1和CMP2:检测外部电压

楼主:
带ARM Cortex-M0内核,省了RTC,省了CPU,省PCB板,成本省下不少了。支持LCD驱动,又省了LCD驱动芯片。

网友:
电表? 中颖的才3块吧。

网友:
这个价格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网友A:
很早时我准备用这个IC,0.4mm间距,怕外加工有问题,还是外加的0.5mm间距的M0芯片,芯片是好芯片,要是有0.5mm间距的我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时我准备用这个IC,0.4mm间距,怕外加工有问题,还是外加的0.5mm间距的M0芯片,芯片是好芯片,要是有0. ...

你好啊,这个LQFP100的引脚间距是0.5MM的,带硬件补偿RTC

楼主:
是啊,很便宜的,带CPU ARM Cortex-M0

网友:
支持下,烧写器多少钱的...

楼主:
烧写器找原厂,我暂时没用他们的,ARM通用的Jlink就可以了

楼主:
不需要买编程烧写调试工具的,用以前的ARM仿真器就可以了,ULINK JLINK都可以的

网友B:
完整的方案发个上来看看。

网友:
看起来挺牛的样子

楼主:
可以测试下,整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小厂建议还是不要用,支持跟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厂建议还是不要用,支持跟不上的。

做事靠自己,与厂家无关。大厂的,专一产品,支持同样不到位,他们许多更差的。
小厂有小厂的好处,他们只做一类产品,会做好。
大厂做的太多太杂,每一产品支持的也很有限,有的时间找他们好久都没解决一个小问题。
所以希望不要以厂家大小论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早时我准备用这个IC,0.4mm间距,怕外加工有问题,还是外加的0.5mm间距的M0芯片,芯片是好芯片,要是有0. ...

上这款片子要慎重,这片子好多坑。
我们用这片子做了一台计量表,0.5S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这款片子要慎重,这片子好多坑。
我们用这片子做了一台计量表,0.5S很费劲。 ...

好像是相角只有一段校正,一段相正的相角,基本是做不到0.5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事靠自己,与厂家无关。大厂的,专一产品,支持同样不到位,他们许多更差的。
小厂有小厂的好处,他们 ...

我只能告诉你,我只是从用户的角度来发表个人意见,我指的支持是这片子BUG太多,所以需要支持,本人的产品RN8213,RN8312都有在用,出货也不少,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这款片子要慎重,这片子好多坑。
我们用这片子做了一台计量表,0.5S很费劲。 ...

谁用谁知道。

网友E:
早前 咨询过  呵呵   贵族用品  太贵!  他们家的普通电量+ ST的 M0 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R ADC的最快采样速度是多少?

SAR的带宽是7KHZ,采样速度比这个快多了,至少也能上百KHZ了,具体参数我忘记了,你可以查下手册,在上面有连接的,电力上应用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前 咨询过  呵呵   贵族用品  太贵!  他们家的普通电量+ ST的 M0 蛮好!

ST的F0的功率太高了,不适合的,而且两个芯片,做起来比较麻烦,F0不带LCD驱动的。大家应该明白哪个方案好。

楼主:
朋友,你0.5S的精度做不到,部分可能是芯片问题,部分可能是自己设计能力问题,也可能是外部分电路或是传感器的问题,不要因为自代售,就去说他人代售的不好,这样让人觉得很不耻的!!
当然,有问题可以大家一块讨论!!欢迎正面讨论问题。
再说你前面用的版本是低版本,现在原厂已经更新了硬件版本与相关说明。
此外谁家的芯片没问题,有大问题小问题,人家已经在出货了,肯定是可以用的,不要在此给原厂造成不好影响。到时原厂找你麻烦。

比如说ARM的M0好多版本,为什么许多大公司还在用旧版本的,旧版本的问题人家也去修改BUG了。
比如说美国的TX,FXXXX,MXXXX的芯片,哪个芯片不是从第一版到第N版本,这么大的公司都出过不少问题的,厂家也在用芯片的,对芯片的问题解说,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大家多注意些问题是对的,但是不要去误导别人!

既然你也在用他家的芯片,你用的其他系列的芯片还没这个芯片出的早,这个芯片已经更新版本,为什么还是以你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请你考虑好问题,有证据再发表你的建议或是观点!!
对原厂来说你这样发表意见,是对厂家造成很坏的影响的!!
请以原厂最新信息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我只是从用户的角度来发表个人意见,我指的支持是这片子BUG太多,所以需要支持,本人的产 ...

以实事为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9526896
最新电表用RN7213 ARM Cortex-M0 原厂已经证明暂无某人所说的很多BUG,
货还未到,是最新版本,

样品价格同样优惠!!
双11可以优惠券。
感谢大家对立创的信任。
我以前申请的大部分物料都不通过,他们的审核是很认真仔细的!!

349469

楼主:
不客气,已经调低价格,并且上传了完整的方案、资料、手册等,大家照着做就OK了,就是为了大家能更快更好的用好这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已经调低价格,并且上传了完整的方案、资料、手册等,大家照着做就OK了,就是为了大家能更快更好 ...

可以测直流的功率电能吗?

网友G:
深圳锐能微的,我去过他们公司,也用过j几K他们的充电IC,效率高,而且方案支持很好。。。。绝非广告哈。。。。他们自己设计拿去流片的

网友C:
鉴于你只是代理,我就不讲细节了,多说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于你只是代理,我就不讲细节了,多说无益。

都说不要乱讲话,你怎么说我是代理呢?!声明,我不是代理,我也算是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深圳锐能微的,我去过他们公司,也用过j几K他们的充电IC,效率高,而且方案支持很好。。。。绝非广告哈。。 ...

是的,他们是找国内大厂生产芯片的,应该是中外合资的芯片生产厂,大家放心芯片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方案发个上来看看。

完整方案已经在论坛其他地方上传了。以带2016的最新为准。

楼主:
不用9元多了,我早降价促售了,现在仅需8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不要乱讲话,你怎么说我是代理呢?!声明,我不是代理,我也算是用户。 ...

啥叫乱讲话?这么激动干嘛,既然是用户还护长护短的干啥。即便是老苗也是听得客户进意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乱讲话?这么激动干嘛,既然是用户还护长护短的干啥。即便是老苗也是听得客户进意见的。 ...

什么叫激动,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已经忠告你了: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讲,误导别人,而且我不是代理。
  你说的话,真是无凭无据,为什么人家代售点芯片,就成了代理了呢,真是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