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切断AC输入时,快速关闭液晶屏?

楼主(2016-11-08):
客户有一个电机控制的设备,用我们的220VAC转36VDC90W的开关电源供电,电机驱动板上的5V电源 用LM2596 芯片从36V转5V得到。
现在的问题是,客户手动关闭外面的机械开关切断开关电源的220V交流输入时,驱动板由于功率太小,估计只有100mA,它的显示屏要1分钟才能熄灭,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别人还以为没有关机;
因为开关电源输入都有大电解电容,在切断输入时,输出电压是会保持一段时间,况且开关电源是有输出电压保持时间这一指标要求的;
由于它的负载确实太小,希望关机后1~2显示屏能灭掉。 去改ACDC电源的芯片使能不实际,我目前的想法是从输入交流侧通过光耦取一个信号去控制它的板上的 LM2596的使能脚去关闭5V电源。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A:
控制背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背光就行了

逻辑上不是这样的,你程序里可以这样设置,比如什么时候关背光,什么时候单片机电源设置自杀都可以,通过面板去关单片机或者背光,
但有的客户就喜欢直接关外面的大机械开关来关机,这时候单片机系统5V电源估计几十秒内都不会有变化。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AC掉电检测电路,你的意思是用这个掉电信号去控制背光的使能?这样其实也可以,不过需要一个可靠的掉电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上不是这样的,你程序里可以这样设置,比如什么时候关背光,什么时候单片机电源设置自杀都可以,通过 ...

220没了光耦发光管一侧没电压,三极管一侧控制背光,细节你要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它加个假负载

这个真不行,人为降低这个电源的效率,臣妾做不到。

网友C:
为什么要选这么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加个光耦检测220V

网友:
接 放电电阻放电应该可以满足需求啊
负载电阻接到继电器常闭(常开可以接到屏的电源输入端),断电,继电器断开,放电电阻接入。

当然不想接负载电阻也行
直接加个继电器控制屏的电源,断电,屏的电源就断开了~

网友:
ADDC后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选这么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加个光耦检测220V

因为正常状态下,是需要带电机工作的,但一般情况是通常是电机按照设置好的程序停止了,才会去关电源,这个时候电源其实就相当于只带了个单片机系统很小的负载了。

网友D:
输入交流侧通过光耦取一个信号 ==>可再触发单稳态(500ms) ==> 控制屏的电源断电

网友E:
加一个220V线圈继电器,常开触点串联在屏幕的电源上不就行了

网友:
220V控制继电器线圈,常闭触点串大功率电阻接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交流侧通过光耦取一个信号 ==>可再触发单稳态(500ms) ==> 控制屏的电源断电

谢谢啊  我明天手工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220V线圈继电器,常开触点串联在屏幕的电源上不就行了

感觉220V的交流继电器体积太大了,我用一个这么大的继电器去控制1个不到1W的屏~ 不太合适吧。

网友F:
麻烦 上个双刀单掷开关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是否可以利用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

网友G:
机柜里放个中间继电器,常开给屏供电,线圈直接接22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机柜里放个中间继电器,常开给屏供电,线圈直接接220

这个最简单,或者单独给屏拉个合适的开关电源都比加个光耦来的快又可靠

网友I:
光耦电路从220V取样比较靠谱 , 依靠单片机  控制开关背光。光耦2端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用4007,4148反向耐压太小。,单片机只需要检测一段时间内是否有电平跳变即可。或者检测1秒内有多少脉冲,这样最安全。

网友J:
测一下,36V掉电的速度如果够快,检测36V掉电电压即可。
粗略算了一下,阻容放电,如果36V降到5V要一分钟的话,36V降到35V不到一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一下,36V掉电的速度如果够快,检测36V掉电电压即可。

开始也这么想,不过测试了下不行,达不到2~3S关显示屏的要求。
开关电源保持时间其实是跟输入电容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输入电容的电压不跌破90V(全电压范围90~265VAC),输出一直是恒定的3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最简单,或者单独给屏拉个合适的开关电源都比加个光耦来的快又可靠 ...

加继电器,加开关电源的方案都行不通。
因为本身这个电机控制系统也没多大,最大可能也就90W,体积也没多大,
交流继电器体积太大了,再加个开关电源成本体积受不了的。
目的是在尽量不改变原电路的基础上,通过添加额外的几个元件和修改程序就能达到目的,
暂时先用 alias 提供的电路,把1N4148改成1N4007测试下,后级看是直接通过MOS控制显示屏还是把信号提供给单片机再去控制显示屏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 上个双刀单掷开关不就解决问题了?

这样好像不能隔离吧?输入输出是隔离的,感觉还是得上光耦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耦电路从220V取样比较靠谱 , 依靠单片机  控制开关背光。光耦2端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用4007,4148反向耐压太 ...

谢谢了,目前可能先用这种方式,测试下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继电器,加开关电源的方案都行不通。
因为本身这个电机控制系统也没多大,最大可能也就90W,体积也没多 ...

继电器才多大点儿呢,继电器,继电器,不是接触器。

网友:
电源同样有要求,关电后多少时间内必须跌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光耦电路从220V取样比较靠谱 , 依靠单片机  控制开关背光。光耦2端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用4007,4148反向耐压太 ...

>> 光耦2端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用4007,4148反向耐压太小。

请问4148在这里需要应乎多小反向耐压?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 光耦2端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用4007,4148反向耐压太小。

请问4148在这里需要应乎多小反向耐压?为什么你 ...

你是从220V取样的,在交流负半轴 不是不恩能够导通吗?反向电压不是有220V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能隔离吧?输入输出是隔离的,感觉还是得上光耦啊 。

从理论上来讲,塑料开关的绝缘效果大于光耦。但是不知道低压直流供电系统和交流供电系统能否使用同一个开关。我不了解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
加个放电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从220V取样的,在交流负半轴 不是不恩能够导通吗?反向电压不是有220V么 ...

交流负半周时,4148不错是处於反压,但当反压大於2V时,你为什么不考虑和4148并连光耦内的二极管会导通?

由於光耦内的二极管导通,4148反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大於3V,4148的耐压当然足以应付自如。

网友K:
光耦检测不靠谱,我用220试过,太不靠谱了,最后用的是220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耦检测不靠谱,我用220试过,太不靠谱了,最后用的是220的继电器

我用过 很靠谱

网友:
那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了,您用什么电路控制的?
我当初是对AC220V整流,用限流电阻加稳压管接光耦的,当初总是导通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