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反窃听的无线信号探测仪

楼主(2016-11-08):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反窃听的无线信号探测仪,效果好,价格不贵的。
最好是自己或熟人用过,效果好的。

网友A:
扫频仪,重点检查315M,433M,800M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重点检查315M,433M,800M频段

显然是可以的,有没有合适的进行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重点检查315M,433M,800M频段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请问一下如果窃听器只是存在本地,不发出去,还能扫到吗?

网友:
最简单, 电视棒 + 手机 就可以了,不过需要 知道那个范围,

网友:
以前想做一个监听的,隐藏在墙上插座里面,用磁铁吸在220V电线上取电,信号通过电力线载波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请问一下如果窃听器只是存在本地,不发出去,还能扫到吗? ...

人家只收不发你知道查,装监控等他来取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只收不发你知道查,装监控等他来取走。

   监控死角。  比如有双面胶,顺手贴在桌子底下,谁没事去检查键盘托盘啊,  过段时间再顺手摸走窃听器就好了。

网友:
遇到长波调幅的怎么办

网友C:
貌似有个什么东东可以发射很强的超声波信号,使麦克风录不到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个什么东东可以发射很强的超声波信号,使麦克风录不到人的声音。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这玩意会不会对人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这玩意会不会对人有害

不清楚,
如果人数很少,就在旁边放个大音箱,放点歌曲,应该可以起到干扰作用。

网友:
我见过一个一台国产的信号屏蔽器, FPGA+PA+MCU ,    可以电脑设置需要屏蔽的频段,光天线就有7-8个

网友:
这个效果真不好说哦

网友:
电影里大佬谈事都是去澡堂子或桑拿房谈,脱光了,再下水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