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14寸 笔记本用1920*1080的,谈谈感受。

楼主(2016-11-08):
我看到有人说14寸用1920*1080会很难受,谈谈使用感受呢。我正准备搞一台thinkpad 的14寸 电脑呢。
我主要搞硬件,画原理图和PCB。编程和写文档时间不会很长。但是会看PDF文档,浏览网页。

网友A:
个人觉得1600*900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1600*900的最好

你这个普屏的分辨率了,现在估计没有了

网友:
字小。
这个分辨率下,外接大屏才舒服。

网友:
T450 1920x1080分辨率表示很难受,人为调整到了1600x900,调整后也很不舒服。

网友:
不放大字体正常,但很小,放大看着总感觉模糊,不舒服

网友:
画图还是用15.4最低吧。再小眼真的要瞎了。PS:我曾经用了一个月的10寸2048x1536,每天只能盯6个小时以内,否则眼受不了。

网友:
13.3  1920*1080无压力

网友:
macbook pro  13.3  2560*1600 非常舒服。

网友:
我后悔没上更大分辨率的

网友:
13.5寸 3K*2K  缩放200% 还可以吧.

网友:
个人习惯吧,我觉得1920*1080刚好

网友B:
LZ 现在用的显示器分辨率如何?我晚上可以整理一下我写的一个小工具发出来

例如现在用 24", 1920*1080, 125% DPI, 想看 14", 1920*1080, 200% DPI 的效果
那就根据下面这个计算结果,把屏幕截图缩放到 93.33% 就能看系统文字大小
缩放到 58.33% 就能看图片大小

当前显示器面板
    对角长度: 60.96 cm
    宽度: 53.131244743112525 cm
    高度: 29.886325168000795 cm
    面积: 1587.8976569732938 cm^2
    点距: 0.27672523303704444 mm
    (考虑 DPI 的) 点距: 0.34590654129630555 mm

目标显示器面板
    对角长度: 35.56 cm
    宽度: 30.993226100148974 cm
    高度: 17.433689681333796 cm
    面积: 540.3262860534124 cm^2
    点距: 0.16142305260494258 mm
    (考虑 DPI 的) 点距: 0.32284610520988516 mm

使用当前的截图查看目标显示器上的图片大小
    按比例缩放: 58.33333333333333%
    或将全屏截图的宽度缩放到: 1119.9999999999998 像素

使用当前的截图查看目标显示器上的系统字体大小
    按比例缩放: 93.33333333333333%
    或将全屏截图的宽度缩放到: 1791.9999999999998 像素

网友:
哈  我的10寸1920x1080

网友:
正在用联想小新300,14寸1920*1080,实际上不舒服,不过回头看1366*768又接受不了了

网友:
14寸的话,1600×900应该是比较和合适的分辨率

网友:
这个1920*1080也不算太高,纠结啥子么;12寸的 2160 × 1440 分辨率,13寸的2560*1600 都用过,效果没那么差,高清屏有高清的好。

网友:
15寸的1080P都觉得字太小了

网友:
我的14寸,2560*1440,这个看起才真心难受。

网友:
我近视比较严重,WIN7下1600*900都觉得难受,

网友:
如果是Windows系统缺省设置,字体太小,1600x900则比较合适,这是dell xps13和三星900x3c对比的结果。苹果和安卓系统的就不要拿来说事了,系统适应性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现在用的显示器分辨率如何?我晚上可以整理一下我写的一个小工具发出来

例如现在用 24", 1920*1080, 12 ...

论坛字体是不是做过特殊处理的呀,缩小50%没感觉小一半。
现在用22寸1680*1050 算下来点距0.28
按照14寸 1920*1080 点距0.16的话,是缩小57%。
我缩小成原来的50%,感觉还行。就是看图片有点小。看字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字体是不是做过特殊处理的呀,缩小50%没感觉小一半。
现在用22寸1680*1050 算下来点距0.28
按照14寸 ...

没有这么完美的缩放的,我的感觉是,生不如死,刚买了一个礼拜,扔在一边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字体是不是做过特殊处理的呀,缩小50%没感觉小一半。
现在用22寸1680*1050 算下来点距0.28
按照14寸 ...

得直接按比例缩放截图才准确

计算工具我放到这个地址了
http://demo.wudilabs.org/tools/monitor.htm

网友:
我用T460S的 1920*1080分辨率,感觉可以的,显示挺细腻

网友:
联想g40电脑,14寸1080p,生不如死,1080p最少也得24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1600*900的最好

t430,,就是这个,

网友:
本子15.4寸,1920X1200,用惯了再用1920X1080感觉窄了好多很不习惯。

网友C:
在用t440p,就是这个分辨率。不缩放字很小,放大字又蒙。最后配了个21.5寸的显示器了事。

网友:
个性化设置文字大小。就好受了!

网友:
17.3寸1600*900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看个人习惯, WIN10 可以调整放大倍率。

网友:
14寸  1450*1050   4:3正屏最舒服

可是新机不出了

网友:
我现在是用的T460s是1920x1080,目前使用良好,
反而觉得Win10的字体放大功能看着不舒服,索性取消放大,直接看了。

网友:
ad6.9的话 菜单栏都变小了,图标也是,但是编辑窗口里面没有这个问题,无论是原理图还是pcb;mdk4.7的话也有菜单栏的问题;谷歌浏览器则没有问题,完全兼容

网友:
还在用1400*900的飘过

网友:
我用的T440,1600*900, 对比了同事后来买的T440水货(高分屏),才发觉我的普屏真差。

还是高分屏看着细腻,不累

网友:
不是难受,是非常难受,突然27寸换成14受不了。

网友:
15寸4K触屏,除了看图片其他都不爽

网友(2016-12-17):
建议买15.6寸1920*1080,我现在用的就是,写程序杠杠的,看电影也爽

网友:
相当巴适。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14寸1920*1080的,我买这台笔记本的时候我还是很犹豫的,但是用习惯了以后感觉还是很好。

网友:
我的 New X1, 2560的,真心不好用, 太小字了.

网友:
俺用的17寸,表示我压力。

网友:
12寸,2k分辨率的笔记本,好家伙,得把眼睛帖屏幕上才看的清,但这样太进了影响打字。win10里有设置可以调放大比例,我调到150%,还行,感觉有些地方不清楚了。

网友:
thinkpad T460P 简直就是垃圾,和苹果简直没法比 ,质量差劲的很!只要体验一次MPB,你就犹如井底之蛙一样!

网友:
生不如死

网友D:
之前回复的,现在来补充一下,经过一个礼拜的生不如死之后,我现在是这么用的。。。。

27寸显示器,之前莫大推荐过的480块的一样的尺寸。
也是LG的
这样用才比较爽~
当然,同样的才13寸的超高分辨率的macbook pro装完windows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字体大小很好,清晰度很好~只能说,就分辨率这个点上来说,苹果都比微软自己了解windows~

网友:
12寸 1080P

楼主:
我也准备笔记本再加一个大屏液晶,双屏操作。可惜电脑还没买,价格问了。等几天啦

网友:
开始也不习惯,调整字体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14寸用1920*1080的看论坛要发大才看的效果好,实体店试过~

网友:
用的生不如死,后来干脆买了个24寸的显示器接上来用。

网友:
15.6 1920*108

网友:
字体太小,看得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t440p,就是这个分辨率。不缩放字很小,放大字又蒙。最后配了个21.5寸的显示器了事。 ...

这哥们是把笔记本当台机使么?

网友(2017-03-28):
1920*1080看论坛100%字看上去挺小

网友:
生不如死,接了个显示器当台式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回复的,现在来补充一下,经过一个礼拜的生不如死之后,我现在是这么用的。。。。

27寸显示器,之前莫 ...

这种情况下,你看下windows的分辨率

网友:
实际上,你会觉得太小了。
眼睛看多了容易近视哦!

楼主:
笔记本买的是 THINKPAD T460P 年前买的。
不放大字确实是太小了。现在和老板谈了加了一台27寸 dell    显示器。
普通外出办公不会画图,也就看看。所以问题不大。
看网页太小,需要凑着看。

网友:
15.6寸的,我用1920*1080,还是觉得字小。

网友:
T440S 分辨率高 但是还是要150%显示 否则看着累死人

网友:
画图,15.6寸的我都觉得还小了,

网友:
非整数比缩放的情况下,Windows程序会出现位图资源模糊,字体渲染有锯齿等问题,整体效果会很差。

网友(2017-07-11):
有用2017 X1 Carbon 5,2K IPS 2560 x 1440的吗? 累眼不?

网友:
太高了,我是15寸1920*1080的屏幕,一直调成1600*900在用

网友(2017-10-02):
1920*1080的分辨率看着字小,不过看看视频看看比赛还挺好,自己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
同感,按125比例放大,再调菜单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