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ro 4000显卡安装驱动后进入系统显示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08):
电脑一直正常,突然显示不正常,花屏,偏色。更换不同版本驱动后能到登陆界面,显示正常。输入密码进入系统后显示不正常。卸载或禁止驱动后能进入系统,分辨率800x600。

网友A:
把显卡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擦。如果还不行,显卡坏了。不过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显卡寿终正寝了,直接换吧。

网友B:
估计散热不行了,引起BGA虚焊,去修好价格水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擦。如果还不行,显卡坏了。不过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显卡寿终正寝了,直接换吧。 ...

显卡和内存条的金手指都用橡皮擦过了,显卡也拆开换了新的导热硅脂,问题依旧。这个卡本身发热就大,都用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散热不行了,引起BGA虚焊,去修好价格水冷吧~

修显卡得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擦。如果还不行,显卡坏了。不过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显卡寿终正寝了,直接换吧。 ...

显卡在登陆界面和进入系统内后的工作方式不同吗?登陆界面正常显示,进入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显卡得多钱?

具体还得去电脑城给人报价才知咯,之前有个朋友坏了一样的显卡,修了七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还得去电脑城给人报价才知咯,之前有个朋友坏了一样的显卡,修了七百多 ...

我晕,买个新的也要不了那么多啊,我两个月前刚300搞了块GTX4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卡在登陆界面和进入系统内后的工作方式不同吗?登陆界面正常显示,进入系统就不行了 ...

肯定不一样啊。没有加载驱动只是个VGA显卡,只能显示用,加载驱动之后才是全功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啊。没有加载驱动只是个VGA显卡,只能显示用,加载驱动之后才是全功能卡。 ...

是win7的登陆界面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后能看出来分辨率正常,颜色不正常,有时全屏显示灰色,显示器提示无视频信号输入,几种现象交替出现。原是DVI线,换VGA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买个新的也要不了那么多啊,我两个月前刚300搞了块GTX480。

gtx480画pcb好用吗

楼主:
500以内,有什么推荐的显卡型号或品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tx480画pcb好用吗

当年卡皇。。耗电大。
你可以到jd上搜显卡,按价格排序,挑个合适的。建议选NVIDIA卡,ATI卡画PCB图像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卡皇。。耗电大。
你可以到jd上搜显卡,按价格排序,挑个合适的。建议选NVIDIA卡,ATI卡画PCB图像不 ...

500以内的显卡画PCB够用了吧,用allegro。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以内的显卡画PCB够用了吧,用allegro。

allegro用200的卡就足够了。又不是大型游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买个新的也要不了那么多啊,我两个月前刚300搞了块GTX480。

那是好久的事了,朋友买显卡时听闻是好大好几千块。

网友:
m8900 同样问题,最后断定寿终正寝,换m6100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好久的事了,朋友买显卡时听闻是好大好几千块。

quadro系列是专业显卡,可参考京东上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quadro系列是专业显卡,可参考京东上的价格。

我知道,我也有,配工作站来的,只是有得用就没去研究价格,只知道这东西只会跌不会升...不知道它现在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