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版AVR-Doper编程器在studio4.19中无法改下载频率

楼主(2016-11-08):
最近制作了一个简化版AVR-Doper编程器,就是按照坛里网友的图做的

楼主:
但是在AVR studio4.19中选择STK500的COM口连接后,想选择其它的ISP下载的时钟频率,却发现无法选,只能是默认的460.8KHZ

楼主:
即使我选了4.00KHZ,但最后还是回到460.8KHZ

楼主:
请问坛友们是否遇到这个现象?

楼主:
是否一定要用原厂的STK500才可以选ISP下载频率?这种AVR-Doper选不了是吗?只能是固定的一个频率吗?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就在选择频率的旁边有“read”和“write”,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选好频率,点下WRITE 写入烧入器里,READ 是读取当前烧入器里当前频率的

楼主:
是否只有原厂的STK500才能如楼上坛友所说的写入功能,我做的简化版没有此功能?

楼主:
有知道的坛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知道的坛友吗?

你不看7楼吗?需要不停的顶贴吗?

楼主:
我按照7楼的试了没有作用,所以问一下是否只有原厂的STK500才有此功能?

楼主:
我想换用较低的频率,是想给目标板的选用内部128K时钟的并且还8分频的芯片重新下载程序,原来用的USBASP无法在这么低的时钟下给目标板下载程序了。

楼主:
不知道坛友是用的什么方法给这么低的目标板工作时钟频率重新下载程序的?

楼主:
我用的是AVR Studio4.19,不知道跟版本是否有关系?

楼主:
有坛友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好频率,点下WRITE 写入烧入器里,READ 是读取当前烧入器里当前频率的

这就读写当前频率的,如果只能是默认的460.8KHZ,之前很乱,有自动适应频率的,有默认的460.8KHZ,最好只能在原C代码着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读写当前频率的,如果只能是默认的460.8KHZ,之前很乱,有自动适应频率的,有默认的460.8KHZ,最好只 ...

好象自制的有自适应的,官方的就可以改,说实话,闲鱼买个AVRISP MKII也才100多点,干吗弄这个这么麻烦啊

网友:
看我的以下贴子吧。

现玩AVR 8Bit 单片机,是不用下载线或什么开发工具,超简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2478-1-1.html

网友(2016-12-16):
将Arduino mini328P 变作 AVR 全系列编程器(下载线) 超简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577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