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能够在电脑端显示电流曲线的仪表

楼主(2016-11-09):
想测试一下设备的功耗,初略估计5V-2A左右,为了能够无更好调试设备,有没有这样的电流仪表,能够连接电脑实时上传,电脑端能够显示电流曲线,采样频率1ms左右,有些高级一点的万用表也能连接电脑,但是采样频率太小,0.5秒才采样一个点,相信很多人有和我一样的需求,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时间太短,用好点的示波器连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太短,用好点的示波器连电脑吧

精度不需要太高,5ms,10ms也能接受

网友:
我之前一个万用表有串口功能,京东买的,我记得一百多吧,宝工的,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
看你想花多少钱了,高端万用表有高速采样能力,不如34410。
或者电流钳也行,二手国外品牌的直流电流钳1000元左右,可以接示波器。

网友B:
数据采集器,安捷伦37920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采集器,安捷伦37920什么的

好贵...

网友:
你找一下测试电池的设备,比较小的那种,一般带上位机的

网友:
这个不难,楼主可以买个这个模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5307268623
USB2SPI适配器,然后外接一个SPI接口的ADC或者电流传感器即可,高速USB传输数据,1ms采集一次数据没啥问题,这个模块还支持并口,外接一个并口的ADC,采样率20M都没问题

网友:
用fluke 6.5位的数字万用表,直接插后面板的rs232通讯口即可,不需要上位机,只要用普通串口助手即可采样数据.......文本文件,处理方便。

网友:
自己开发吧,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就是有性价比的直流钳型电流传感器不太好找。
需要微型0-10A。

网友:
用个芯片采集,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不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用个带CAN接口的单片机采样电流信号,然后通过USB转CAN发上来,有个东东60元带上位机,5ms无压力,1ms没试过

网友C:
一般的万用表没必要那么快的采样速度 因为用的大都是 双积分 adc速度慢 但是精度高。

网友:
我有数据采集记录仪哦

网友:
哈哈哈, 前段时间我刚用 STM32 + 编码器 + LabVIEW 做了一个转速采集仪, 用于电机调试的工具, 1ms实时采集 高速 传输波形显示 与 数据记录(可实现波形回放)。

网友:
买个usb示波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是有个什么分析仪,,么。。

网友:
大部分像点样的台式万用表都可以降低位数来提高速度。达到1毫秒一次完全没问题 。你不会连个几千级别的台表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万用表没必要那么快的采样速度 因为用的大都是 双积分 adc速度慢 但是精度高。 ...

所有像点样的台式万用表都有那么快的采样速度。因为积分时间可调,可以用精度来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