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200~400V输入,DC12V1A输出的开关电源应该用什么管子?

楼主(2016-11-09):
求助:AC200~400V输入,DC12V1A输出的开关电源应该用什么管子最经济?

网友:
LNK364,TNY276

网友:
输入高就不要用反激了。

网友:
FQPF2N90

网友A:
LNK364推荐最大才9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NK364推荐最大才9W吧

不好意思,忘了楼主的要求了,最低12W。
看来TNY276比较合适。

网友B:
400V交流交流整流滤波后近600V,楼上几位推荐的芯片确认可以胜任?楼主这个以前我找到过一篇论文,用的是PI的芯片串联高压N

网友:
KIA2N60也可以

网友C:
我们用LNK364做过最高交流450V供电的电源,芯片本身耐压有限,但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高压半波整流就行,有切换就行了。耐压也行,串联管子。

网友:
PWM+IXTP3N120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LNK364做过最高交流450V供电的电源,芯片本身耐压有限,但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

都是串MOS 解决的,要么用PI最新系列的INNOSWTICH的,有集成900V 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V交流交流整流滤波后近600V,楼上几位推荐的芯片确认可以胜任?楼主这个以前我找到过一篇论文,用的是PI ...

加上反射电压都650V啦~700V的MOS都很悬的,因为还要考虑漏感。

网友:
3844+KIA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