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机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6-11-09):
买了一个很小的轮毂电机,轮径是 70mm ,额定功率是100W,额定转速600rpm,额定下的扭矩也就1.5NM 。。参照这些参数,我计算 1.5NM X 轮半径35mm 就是负载了,也就是最高的负载就是这个。。这样算对不对,大家指点下。。。。
我用了两个电机,负载在100KG的时候PWM要给很高

网友(2017-02-13):
根据扭矩平衡,1.5N.M=0.035M * x,x=42.857N  。电机额定扭转力为42.857N。假设在某一地面该轮毂电机的滚动摩擦系数为f=0.1,则额定负载为42.857N/0.1=428.57N  428.57N 相当于42.857kg的重力~
该轮毂电机扭矩这么小,估计在斜坡等路面带不起这么100kg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