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数码管扫描有阴影

楼主(2016-11-09):
8寸数码管扫描有阴影,前一位暗暗的显示后一位的字,硬件部分单片机IO经过2803驱动段码,另外IO经过74LS07后上拉高压12V,接2K电阻到BD140三极管驱动位,软件也把段码消隐了,还是没解决问题,那位大侠帮我分析那里问题

网友:
99%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扫描频率过快……

网友:
再快也不会这样的,应该是时序问题

楼主:
软件我改来改去都没找到问题,以前我也做过很多数码管显示都没问题,我用示波器看了,好像是位驱动关断慢,上拉电阻我用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我改来改去都没找到问题,以前我也做过很多数码管显示都没问题,我用示波器看了,好像是位驱动关断慢 ...

软件解决方法:位驱动关断后延时一会再继续;
硬件解决方法:三极管改为推挽驱动,上拉电阻关断肯定慢。

网友B:
楼主,给你的BD140的be结上,并联一个电阻,你的Rb是2K,就选个10K的电阻吧,从你的波形看,基本上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你的BD140的be结上,并联一个电阻,你的Rb是2K,就选个10K的电阻吧,从你的波形看,基本上是这个原 ...

接了10K电阻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频率过快……

1.8MS一位扫描,应该是不快的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我把位输出后,延迟100us后再给段码,原因估计是位空载,三极管关断慢引起,如果先关位段码延迟会儿关,会快速拉底数码管位电压,这样就解决了阴影。显示问题我中断里面放延时,对红外接收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明天再测试了

网友C:
两帧数据之间加一帧全部关闭的数据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帧数据之间加一帧全部关闭的数据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这样做应该能解决,扫描时间多一倍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D(2018-03-07):
引用 网友C:
两帧数据之间加一帧全部关闭的数据

我的数码管显示问题是:不该显示的段有闪烁出现,不知这个方法能否解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码管显示问题是:不该显示的段有闪烁出现,不知这个方法能否解决到? ...

如果不是时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该亮的段位就应该是熄灭的。

网友:
数码管驱动要有消隐处理,不然前一帧显示会影响后一帧

网友:
发位数据之前要先关断片选输出

网友:
楼主没有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