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中的中断,在callback回调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处理有何区别

楼主(2016-11-09):
HAL库中的中断,在callback回调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处理有何区别
比如定时中断
在it.c中的中断函数基本不处理内容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真正的处理在
main.c中的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1))
                if(TIM1 == htim->Instance)
                {
                }

        }

如果闲callback麻烦,直接在.c中处理可以吗?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没什么区别,通过判断霍尔电平来执行换相函数也可以。但是通过捕获进行中断的方式更容易实现。

网友:
说的是HAL库吧,跟霍尔没关系

网友:
是没啥区别,但是st官方硬是弄出这些区别来
反而觉得这样会不会效率更低呢

网友:
回调函数是分层设计的结果,因为底层在中断时候只管调用一个函数指针而不需要管具体的处理。具体的处理是上层回调函数实现的。这样底层就可以基本固定。

网友:
没啥区别,ST只是想让你忘掉这些中断服务函数和各种的清标志位处理罢了,做到你不用去关系这些玩意,踏踏实实写你那份代码,其他的他来处理,所以HAL对不懂的人来说好方便啊,对懂的人来说,好臃肿啊。

网友(2017-01-13):
多了一些 标志的清理,效率更低点,兼容性更好点。没别的   OS上都这样做的。   我也当了一回小白鼠,HAL库很多BUG   还是得手动去改。  TIM3  SPI  WWDG 都不能用,USART1 变成了UART1  可是中断允许还得自己加,把这个HAL库工程师累死了,结果还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