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MKV10Z128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11-09):
compiler:IAR7.70
J-link
显示如下错误:
IAR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网友A:
看看IAR里芯片选型选的对不对,还有再试试debugger->download里面去掉勾选flashloader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AR里芯片选型选的对不对,还有再试试debugger->download里面去掉勾选flashloader试试看。 ...

去掉勾选flashloader可以下载并调试,但貌似没下到flash里,断电重启程序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勾选flashloader可以下载并调试,但貌似没下到flash里,断电重启程序就没了。 ...

你使用的Jlink吗,如果是Jlink没有问题,去掉勾选的话用的Jlink自己的Flashloader,如果其他调试器的确不能去掉勾选。建议你用Jlink试试。

楼主:
再更新一下,是jlink.在iar下不可以下到flash里,但用keil确可以,所以现在先甪keil + jlink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