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UKE万用表的LCD屏有何特殊之处吗?阳光下非常清楚

楼主(2016-11-10):
以fluke17万用表为例,我在阳光下测试过,显示效果非常好,而且数值显示比较细腻,市面普通的LCD屏和这种有没有区别啊?如何买到此种液晶屏

网友:
一般段码的要定做和吧;显示效果和液晶或驱动方式有关

网友:
那个应该是反射式笔端TN屏,本身是不发光的,靠外界光源反射显示!

网友:
就是普通的段式液晶屏嘛。

网友:
应该是静态段驱动的屏,如动态显示屏就会有重影的现象

网友:
种LCD就是靠反射外部光线来显示的 当然阳光下非常清楚 没光线才不清楚呢

网友:
段式的材料很多种的,具体也忘记了,做的时候问厂家就知道了,好的就贵

网友:
就是反射屏幕

主要是可视角比较大

一般的屏幕可视角不行

网友:
主要是贵,楼主才去思考它的好处。如果去个零,楼主就不会瞅它了

网友:
福禄克比别家好的地方在于视角比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