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模块在国外使用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6-11-10):
有一批数据采集设备准备出口到巴基斯坦,GPRS模块是4频的,流量卡打算用巴基斯坦的,设备第一次用到国外,在此请教下有经验的朋友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1、GPRS模块用国外卡,APN如何设置?
2、国外基站频段?
3、国外的卡是否需要用户输入PIN码才可以用?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请朋友们不吝赐教!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我公司的设备出到马来西亚,GPRS模块设置一下APN就好了,频段是多少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的设备出到马来西亚,GPRS模块设置一下APN就好了,频段是多少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了 ...

卡也是用的马来西亚的吗?APN需要当地运营商提供吗?

网友B:
1,APN要根据当地的具体运营商来设置;
2,频段也要看具体的运营商,但你的模块已经是4频段了,所以应该可以全球GSM兼容(日本除外);
3,国外的卡也看客户是否要开通PIN鉴权功能,我们目前大部分的国外客户是不用PIN码的,但是有一小部分确实要用PIN码,所以这个功能要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也是用的马来西亚的吗?APN需要当地运营商提供吗?

卡是马来西亚的,APN需要当地运营商提供,或者问当地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马来西亚的,APN需要当地运营商提供,或者问当地的客户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PN要根据当地的具体运营商来设置;
2,频段也要看具体的运营商,但你的模块已经是4频段了,所以应该可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国外一般都是4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