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搭建简易可视对讲方法讨论

楼主(2016-11-10):
这两天一直关注河北男童落入枯井救援的情况,挂念孩子的安危。
论坛里也有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2bfc0c88

帖子里我曾提到应该做一个”简易照明加可视对讲“,一是可以了解井底情况,二是可以抚慰孩子心灵。

所以,开个帖供大家讨论快速搭建简易可视对讲方法,以备不时之需。

我有两个不成熟的设想,先放出来大家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一起提出讨论。
简单的AV摄像头通过线缆直接吊下去我就不提出了。

方法一:
开始我曾想如果有一个WIFI摄像头加上锂电池加上LED简易照明吊下去可能可以较快解决,
但如何进行WIFI连接就成了问题,
WIFI信号好解决,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设置成WIFI热点,但在金属管道内直线传输40米与摄像头通信是否有问题没有验证过。
我理解的WIFI摄像头应该先同服务器通信,手机客户端软件才能访问到。
所以这个方法唯一的问题是摄像头连接服务器,并形成手机与摄像头直接通信状态。
既然手机可以通过流量联到网络,摄像头通过手机的热点应该也是可以上网才对。
所以,这个设想放出来大家讨论验证。

方法二:
直接使用两部智能手机进行可视对讲。
这里的设想是两部手机打开并处于可视对讲状态(微信、QQ或可视电话,或第三方软件),
其中一部手机加上LED简易照明放在透明袋子里一起吊到井底,一部在井口。
这样孩子既可以看到视频、听到家人声音,心才不会慌,有精神的支持,更容易挺住等待救援。
这个方法也是卡在两部手机间的通信。
解决方法,弄个移动基站(这个方法不算简易,但想这次这么大阵仗救援,应该是有可能弄到的。)
               另外一种也是通过WIFI热点,就是不知道这种条件下两机直接通信是怎么实现。

网友A:
既然东西都吊得下去为什么还要用无线的?用有线的不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东西都吊得下去为什么还要用无线的?用有线的不更好吗?

注意这里提到两个关键词,快速和简易。
在意外发生的现场,许多实验室条件都不具备,只能利用手头容易拿到的东西进行快速目的实现。
其二有线的设备未必会比无线好用,更容易实现。

网友:
一台iPhone或者iTouch,一台iPad,一个穿墙3G路由[用于水果的服务器交换一下信令而已],直接FaceTime。搞定。有时间折腾,没时间就这种,而且FaceTime会识别是不是在同一个内网,直接就是高清呢,不再耗流量。

网友:
只听声音心里安慰可用前天阿莫淘宝的无线门铃,没有可视视频

网友:
找个路由器,拆了天线接50米下去细导线当天线凑合用,12V用电瓶供电,  2个手机都下载一个局域网视频聊天软件。  找个LED手电下去做照明。
导线去小店买多股软电线,路由器去附近花钱征用一个,  电瓶自己看着办。费时半小时。
你想1分钟就能用的办法,不可能。。。  别的不说, 谁没事身上揣2个手机+一个手电筒啊。

网友:
矿用的钻井电视,几十米小意思,只是不能对话

网友:
放台游戏机下去,,,,,

网友B:
电池供电要考虑容量,无线通讯加摄像头,很耗电电池供电要考虑容量,无线通讯加摄像头,很耗电啊啊,这种环境,没有半天没法解救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电要考虑容量,无线通讯加摄像头,很耗电电池供电要考虑容量,无线通讯加摄像头,很耗电啊啊,这种环 ...

所以,个人感觉,如果用一个手机应用软件能直接实现局域网内(用一部手机做WIFI热点,另外一部连接到这个热点,这样就同处一个网络里)两手机可视对讲,是最为便捷的方法。
如果手机没电了,换部手机接着来,也是很容易办到的。

网友B:
儿童+危急情况,手机除非通过应用可以设置不可操作(防止误操作使得APP不可见或退出),如果设备需要防水,只能视频不可语音是个问题。而且这是辅助手段,只能给被施救者有限的精神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童+危急情况,手机除非通过应用可以设置不可操作(防止误操作使得APP不可见或退出),如果设备需要防水, ...

手机被密闭在玻璃瓶中或其他透明容器内,会衰减声音传播,但应该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网友: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
两个手机,一个录制视频,另一个循环播放录好的视频,然后绑一起用绳子吊下去.

网友:
都搞那么复杂干啥。丢个无人机下去,飞到底看看就上来很简单嘛。

网友:
别墅用的那种一拖一可视对讲系统即可,可以通过网线连接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