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在嵌入式上使用modbus的库吗?

楼主(2016-11-10):
现在准备使用周立功的easyarm板子上跑linux并开发应用程序跑modbus程序,

准备使用libmodbus,GCC能编译,arm-fsl-linux-gnueabi-gcc无法编译。
库可以使用arm-fsl-linux-gnueabi-gcc重新编译。

大家有类似的modbus实现方案吗?

网友A:
没用过那,自己实现modbus协议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那,自己实现modbus协议不可以吗?

之前也自己实现过01 03 06这些常用的指令,一般仪表通信没问题。但感觉很冗余。这次与西门子触摸屏通信,感觉指令要复杂些,想找一个成熟的库用。

网友:
用过 可以用的

网友:
认真读 readme  可能在安装的时候需要 configurate 一些东西吧    用了好久 了  都忘了   但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是下载libmodbus源码编译,然后再使用库吗?

但在使用的时候总找不到
arm-fsl-linux-gnueabi-gcc  -o app app.o -pthread -lmodbus
/opt/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arm-fsl-linux-gnueabi/bin/../lib/gcc/arm-fsl-linux-gnueabi/4.4.4/../../../../arm-fsl-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modbus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app] 错误 1
root@Linux-host:/home/vmuser/AS1530#

能讲讲流程吗?

网友:
嗯  我是下载源码 编译的  然后把生成的Lib 拿来用  我记得 不是 modbu.so 啊   估计你搞错了

网友:
我这个是这样的

楼主:
编译应该成功了,毕竟文件已经生成。
使用的makefile我是这样的
EXEC = app
OBJS = app.o
SRC  = app.c

CC = arm-fsl-linux-gnueabi-gcc

#LD = arm-linux-ld
CFLAGS += -O2 -Wall -lmodbus
LDFLAGS +=
LIBS += -pthread -lmodbus
#LDFLAGS = -L/home/vmuser/AS1530/

all:$(EXEC)

$(EXEC):$(OBJS)
        $(CC) $(LDFLAGS) -o $@ $(OBJS) -pthread -lmodbus

%.o:%.c
        $(CC) $(CFLAGS) -c $< -o $@ -pthread -lmodbus

clean:
        @rm -vf $(EXEC) *.o *~

网友B:
表示libmodbus正常使用,嵌入式平台,可以编译,运行

网友:
都说了cannot find -lmodbus
编译加参数  -L/库的路径

网友:
你吧 libmodbus.so 放在哪个目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libmodbus正常使用,嵌入式平台,可以编译,运行

库的编译通过了,但用工具链交叉编译app.c就报错,直接GCC没问题。

网友:
如果不在常规目录 就用-L+文件全路径的方式

楼主:
libmodbus.so 复制到了与c文件相同的目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bmodbus.so 复制到了与c文件相同的目录

那就-L 参数  -L+库文件的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L 参数  -L+库文件的全路径

arm-fsl-linux-gnueabi-gcc  -o app app.o -pthread -L/home/vmuser/AS1530 -lmodbus

生成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