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HALL有感电机,运行后电流非常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0):
同转速同电压情况下,用自己的驱动板比电机自带驱动器的电流大几倍,是因为HALL换向不及时造成的么?另外用霍尔检测并计算得到的速度比测速仪计算得到的速度在1000RPM的情况下大150RPM左右,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晰,不好判断,有没有闭环?识别转子是霍尔编码器?电流采样是否一致?很多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晰,不好判断,有没有闭环?识别转子是霍尔编码器?电流采样是否一致?很多因数 ...

无闭环,是HALL传感器,用可调直流电源直接观察供电电压及电流

网友:
示波器图才行。起码电路图吧 不然谁知道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相序提前了一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相序提前了一象

恭喜找到原因

楼主:
也是翻看论坛前辈得到的提示

网友(2017-03-25):
引用 楼主:
也是翻看论坛前辈得到的提示

这个显然只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