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一个8层板,有没有坛友能帮忙将此BRD文件转换为PCB或CAD

楼主(2016-11-10):
这是个8层板的BRD文件,我用AD16软件导入后,出现丝印乱码,走线不对等现象。有没有坛友能帮忙转为正确的AD能打开的PCB文件,或者是CAD文件,谢谢!

楼主:
我顶起来,大家怎么都只下载,不发言呢?

网友A:
你想完完全全弄一样的怎么可能的,能导成AD格式的就不错啦

网友B:
用AD和用cadence的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千万别用AD的思路去理解cadence的

网友C:
我是前来围观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真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前来围观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真帮不上忙

我以前导入过两层板的,完全没有问题,不知道只是层数过多导致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和用cadence的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千万别用AD的思路去理解cadence的

我以前用Cadence现在用AD,两个软件的确有很大差异,用惯 了Cadence,再用AD,觉得不顺手;用久了AD,突然用Cadence,又觉得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完完全全弄一样的怎么可能的,能导成AD格式的就不错啦

那能弄成CAD格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弄成CAD格式么?

CAD 那就更不行了,CAD和ECAD的思路差别更大。工作用AD,自己用Cadence,经常把brd转成AD提取封装用,因为我的封装库比较全,部分走线也可以用的,丝印啥的就别想了。

网友:
为什么要转换呢?这样不是挺好啊

网友:
这个转换不完美的。没有完美的转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