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直流电机做如何做速度环?

楼主(2016-11-10):
请教大家,现在有一个2KW的直流电机,配的驱动器没有速度环,自己在电机上加了个编码器,想做速度环,

基本思路就是PID,包括根据速度偏差去改变PID的参数, 大偏差的时候给大点的P,小的时候P变小+I和D,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尤其在低速和速度变化的时候,以及稍微有点坡度速度就会波动很大;

想问问有没有做过这个的,给个建议,或者这种大功率的做不了速度环?

下图就是速度误差波动曲线:

网友:
无刷?有刷?

楼主:
有刷电机

网友A:
去掉d, p要小,i要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 p要小,i要限幅

P和I的系数比例关系大概多少呢,限幅是有的,限幅的幅度有经验参考吗?

网友B:
最简单是速度环就是pid参数固定值,楼主做改变pid参数用速度作为参考感觉不如以电流也就是转矩作为参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是速度环就是pid参数固定值,楼主做改变pid参数用速度作为参考感觉不如以电流也就是转矩作为参考更好 ...

电流如何用呢?请指点啊。 因为我是用的厂家驱动器,输出模拟量控制驱动器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可以基本跟输入模拟量成比例,不知用输出模拟量做反馈可行?

楼主:
好像大家都备战双11了

为什么参看了很多做速度环的都用PI控制呢,是因为 I 积分变化比较连续,输出的电流对应的加速度也比较连续,因为电机表现的速度比较缓和吗?不加D 也是因为它的输出比较

动态,进而输出电流对应加速度会变化很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