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6-11-10):
   用rcv420吧 得双电源供电麻烦,

   如果用个150欧的电阻采样,输出刚好600mV-3V,可以用stm32 AD采集,要求能分辨出80uA的电流,对电阻有什么要求? 后面加个 跟随 或者 放大 器 ,运放选型有什么要求呢?

  采样电阻越小越好吗?

下图中  像AD8420 这种测量两线制传感器4-20ma信号, 用5Ω的电阻采样 放大40倍 得到0.8-4V(数据手册推荐电路)。  5Ω的小电阻对电流源有影响吗?   换用大一点的采样电阻,减小放大倍数怎么样?

楼主:
    等买了元器件自己实验了,再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6-12-21):
    利用lm358的方案测试了下,发现输出电压计算后的液位高度与实际液位高度基本吻合,   150欧姆的电阻就是利用的普通的贴片电阻,   决定就是用这种方案了,简单廉价,

网友A(2016-11-10):
精度有设么要求,指标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有设么要求,指标都不说

已经补充上了

网友:
电阻大小,看功率以及需要的电压。150欧很好, 选择低温漂的就OK, 供电电源用3.3V的,运放的输入电流小的,选择范围很大了。

网友:
电阻用25ppm的,就是AD自身的基准也要跟上才行,这个是关键。

网友:
我来顶楼上

楼主:
      等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第一种用的仪放,第二种用的是运放,差别大了

网友:
仪表放大器的性能不是普通运放可比的。

网友B(2016-12-21):
问下楼主  跟随器怎么接成 R1  c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  跟随器怎么接成 R1  c1

R1    c1 应该是滤波用的,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加R1  C1 这两个器件

网友C:
第二种你电流怎么流回去?强制对面副端接地?对面如果共模电压不为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你电流怎么流回去?强制对面副端接地?对面如果共模电压不为0呢。

电流通过R3 流回, 传感器和和运放是共地的

网友:
请问大家隔离式的4-20mA 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