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容量和太阳能电池板如何选择更匹配?

楼主(2016-11-10):
我的负载静态电流是12V 600mA,工作的时候电路需要3A的电流,每天工作大概6分钟,其余时间是静态,现在我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是45W的,蓄电池用的是20AH的。但是现在电不够用。请问这种情况我的蓄电池应该选择多大容量的,太阳能电池板选择多大功率的才能保证我的系统能一直不断电呢?

网友:
根据用电量,还有太阳能板在最低日照下的发电量,看看历史天气数据,最长会遇到多少天阴雨天,综合考虑吧

网友:
0.6*24=14.4 AH ,光待机一天就14.4AH容量的电池,加上工作的6A,理论上电池容量够用,但是太阳能也不天天能有足够的光线充电的,所以明显是电池充足电。。
很简单,用充电器,把电池充满看能不能用上一天就知了。。

网友:
先降低你的功耗吧  你功耗太大了。我的太阳能供电的才0.2瓦  用的3.7V12Ah  13瓦太阳能板,而且连阴天还扛不住。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按照标称的60%计算发电功率,冬季按照6小时照射计算发电WH数,每天发电量要达到你用电量的1.5倍以上,电池容量按照每天用电量的至少3倍以上计算。所有计算按照WH瓦时单位计算

网友A:
静态电流这么大,我觉得蓄电池用30~40AH,电池板功率基本上够了,但是不知道日照时间是否够

网友:
使用环境的日照情况没有,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这么大,我觉得蓄电池用30~40AH,电池板功率基本上够了,但是不知道日照时间是否够 ...

两块电池并到一起如何呢?

网友:
做个板子采样电压电流,算一下一天充进去多少电。
电瓶应该是差不多够了,感觉你的太阳能板不够,一来有没有用MTPP,二来是否有充足我阳光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