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LC电流环4-20mA输入口的阻抗多大?

楼主(2016-11-10):
要做个4-20mA输出的设备,给PLC用,不知道大部分PLC电流环的输入电阻有多大?

网友:
一般250或500欧的好像,对应最大压降正好5V或10V,电流输出电路能支持550欧就够了。

网友:
还是顶楼上

网友A:
100R, 250R, 500R,  工控行业我就见过这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R, 250R, 500R,  工控行业我就见过这三种。

PLC上是可选的的几个值,还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