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030直连VGA做游戏机

楼主(2016-11-10):
看了坛里的高手用51做俄罗斯方块,我也萌生了做一个游戏机的念头,把一边闲着的VGA显示器用起来。
我不求高手的挑战极限,我要留足资源多做几个游戏;而且还要尽可能方便的开发游戏,当然又不能太浪费。所以我用了STM32F030C8,
8KB RAM,64KB ROM,目前搭好了游戏框架,做出了演示。软件上支持双显存和但显存随意切换,简单适应多种显示分辨率,
软件耗费如下:

  6 86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84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6 18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优酷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NDExNzE4OA==.html

电路连接实物图:

演示的代码如下:

#include "usrinc.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const uint32_t sprite1[8] = {
  0x66666666,
  0x68111186,
  0x61822816,
  0x61288216,
  0x61288216,
  0x61822816,
  0x68111186,
  0x66666666,
};

void UserEntryInit(void)
{
  HWU_BoardLedInit();
  HWU_VGASetup(&displayer640x480);
  GE2D_ClearScreen();
  GE2D_SwapBuffer();
  GE2D_ClearScreen();
}

void UserEntryLoop(void)
{
  uint32_t tick = 0;
  uint32_t angle;
  GUI_RECT rect;
  int xDiff, yDiff;

  rect.x0 = 0;
  rect.y0 = 0;
  rect.x1 = GE2D_X_SIZE-1;
  rect.y1 = GE2D_Y_SIZE-1;

  while(1)
  {
    HWU_WaitVSync();
    GE2D_SwapBuffer();

    GE2D_ClearScreen();

    GE2D_SetForeColor(GUI_WHITE);
    GE2D_DrawRect(&rect);

    GE2D_SetForeColor(GUI_YELLOW);
    F8x8_DispString(4, 2, "STM32F0");

    GE2D_SetForeColor(GUI_RED);
    GE2D_DrawHLine(2, 12, 2+(tick%60));
    GE2D_DrawHLine(61-(tick%60), 14, 61);
    GE2D_DrawBitmap4((tick%60)-4, 13-4, sprite1, 0x00080008);

    GE2D_SetForeColor(GUI_BLUE);
    GE2D_DrawCircle(32, 48, 24);

    GE2D_SetForeColor(GUI_BLUE);
    angle = tick << 3;
    yDiff = 25*(util_sin_fixed28(angle)/65536)/4096;
    xDiff = 25*(util_cos_fixed28(angle)/65536)/4096;
    GE2D_DrawLine(32, 48, 32+xDiff, 48+yDiff);
    yDiff = 25*(util_sin_fixed28(angle+340)/65536)/4096;
    xDiff = 25*(util_cos_fixed28(angle+340)/65536)/4096;
    GE2D_DrawLine(32, 48, 32+xDiff, 48+yDiff);
    yDiff = 25*(util_sin_fixed28(angle-340)/65536)/4096;
    xDiff = 25*(util_cos_fixed28(angle-340)/65536)/4096;
    GE2D_DrawLine(32, 48, 32+xDiff, 48+yDiff);

    GE2D_DrawBitmap4(32-4+xDiff, 48-4+yDiff, sprite1, 0x00080008);

    HWU_BoardLedCtrl(tick>>3);
    tick++;
  }
}

楼主(2016-12-16):
我把项目取名为VGArduboy,希望网友将其发扬光大;效仿arduboy,做出一些好玩的游戏给大家分享!
完整源代码请下载压缩包:

楼主:
改进后的VGArduboy,决定采用单色显示,分辨率128x96,双显存60FPS;11.8KHZ采样率音频输出(声音质量很高,实际输出频率47.2KHZ,避免了载波噪音);
下面是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3NjI2NTA3Ng==.html

楼主:
VGArduboy管脚连接图:

网友A(2016-11-10):
强,速度够么?分辨率多少?

网友B:
话说用STM32做个FC模拟器应该绰绰有余吧。只是卡带的存储需要外接FLASH。

网友:
有干劲

有魄力

佩服啊

网友C:
牛,是用SPI做的吗?
其实,如果内存大一点,还可以直接使用16位IO接R-2R网络输出16位色,用DMA输出数据.
也可以8位IO输出灰度图像,或产生PAL信号.

网友D:
正想找这个东西,楼主能把源程序共享一下或者说下实现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用STM32做个FC模拟器应该绰绰有余吧。只是卡带的存储需要外接FLASH。

元老,你说大话了。
FC模拟器我做过,仅仅靠STM32F030C8的8K RAM,是不可能做到的。
FC游戏机内部8KB RAM,8K SRAM,16K PPURAM,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FC游戏机有个MAPPER(其实是突破寻址范围,扩展存储的黑科技)的概念,也就是大多数游戏都需要额外的RAM;
只有早期的任天堂自己开发的部分游戏才工作在MAPPER0,也就是不需要额外空间。
如果只用基本的资源做出来的模拟器就是个鸡肋,只能玩超级马力和魂斗罗。

在PC上,至今都没有出现一款能玩市面上所有ROM的FC模拟器;何况自己移植?
实践出真知,元老不妨动手做做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是用SPI做的吗?
其实,如果内存大一点,还可以直接使用16位IO接R-2R网络输出16位色,用DMA输出数据.
也可以 ...

stm的dma支持gpio地址么  这个还真不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速度够么?分辨率多少?

输出的VGA时序上,可以输出各种分辨率的,如1024*768,800*600之类的,更高也行,只是不能超过单片机主频48MHZ的精度。
不管输出多大分辨率,我的逻辑分辨率是不变的。比方说,实际VGA时序分辨率640*480时,我输出逻辑80行,那么每个逻辑行我输出6次,也即6个扫描行。
横向分辨率,其实由单片机的性能决定。每个扫描行,我能用LDR指令和STR指令几次,就能输出几个像素。比如一个扫描行通常是20几微妙,那么20*48=960个时钟,这几个时钟也执行不了几个指令啊。

网友F:
帮大神顶顶,这个f030 做vga的我这hackaday上看到过一个开源项目。f030的vga 串口终端!
https://hackaday.io/project/9992-low-cost-vga-terminal-modul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tm的dma支持gpio地址么  这个还真不记得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VGA驱动:

PAL驱动:

我做了这么个东东放于窗口上,检测到图像有变化时发出报警声。

网友:
楼上NB
楼主应拍个显示器的照片炫炫

网友:
还不知道VGA的驱动原理,用GPIO直接驱动VG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大神顶顶,这个f030 做vga的我这hackaday上看到过一个开源项目。f030的vga 串口终端!
https://hackaday ...

有创意!这东西也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good job!看芯片是STM32F103.
实际资源占用情况如何?

楼主:
演示图片,可是视频更生动。看上面优酷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大神顶顶,这个f030 做vga的我这hackaday上看到过一个开源项目。f030的vga 串口终端!
https://hackaday ...

数了数它屏幕上的字符数大概26*80=2080,也就是说缓存一屏的字符就要占用2080字节。这区区4KB RAM,做起来真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d job!看芯片是STM32F103.
实际资源占用情况如何?

是的,用的STM32F103CBT6,其实我觉得用C8T6也行。
摄像头:

VGA:

PA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元老,你说大话了。
FC模拟器我做过,仅仅靠STM32F030C8的8K RAM,是不可能做到的。
FC游戏机内部8KB RAM ...

以前在arm 7上面做过fc模拟器。需要汇编优化,挺辛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stm的dma支持gpio地址么  这个还真不记得

支持,而且还有外部触发引脚,可以做逻辑分析仪,或者并口模式RA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而且还有外部触发引脚,可以做逻辑分析仪,或者并口模式RAM

F0  系列的支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ORG  ORZ  你做的DIY都好整洁  看着就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老,你说大话了。
FC模拟器我做过,仅仅靠STM32F030C8的8K RAM,是不可能做到的。
FC游戏机内部8KB RAM ...

我记得是2KB(16Kb),所以你应该是记错了。另外,mapper类似于74138之类的逻辑芯片,貌似现有nes文件全部包含一个mapper,只要能支持大多数就可以了。到现在为止virtunes也运行不了一些合卡的游戏,估计是逻辑芯片破解不完整。我看简史早期就是个138,后期用了带有逻辑跳转的逻辑芯片,破解必须得穷举出所有状态;漏的就没法用了。

新晋元老,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以前在arm 7上面做过fc模拟器。需要汇编优化,挺辛苦的。

6502貌似很简单的指令集,不需要做太多优化就能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02貌似很简单的指令集,不需要做太多优化就能跑吧。

只模拟6502当然速度够了, 但还有PPU要模拟, STM32F103VET6上有人移植过FC模拟器
F030 RAM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02貌似很简单的指令集,不需要做太多优化就能跑吧。

要达到30 fps 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大神好多.....

网友:
论坛牛人真多

网友I:
这个我也是真心佩服了,话说要拿 F030 来做 PPU + MCU 的活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也是真心佩服了,话说要拿 F030 来做 PPU + MCU 的活还真是不容易啊?!

这个我是做不到的。我的目标是做自己的游戏开发框架,提供一些基本的游戏要素,如音频,贴图,精灵动画,物理模拟系统等。目前实现了这些函数:

#ifndef __HW_UTILS_H__
#define __HW_UTILS_H__

#include "ftypes.h"

////////////////////////////////////////////////////////////////////////////////

#define DISP_MODE(w,h)  (((w)<<16)|(h))
#define DISP_GETW(wh)   ((wh)>>16)
#define DISP_GETH(wh)   ((wh)&0xFFFF)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display_mode;    /* 该显示器配置的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
  uint32_t hsync_width;     /* 行同步信号的宽度,单位(1us/1024) */
  uint32_t hsync_period;    /* 行同步信号的周期,单位(1us/1024) */
  uint32_t hsync_delay;     /* 从行同步信号起,推迟该时间产生中断,以输出像素值。单位(1us/1024) */
  uint16_t vsync_width;     /* 场同步信号的宽度,单位是hline */
  uint16_t vsync_period;    /* 场同步信号的周期,单位是hline */
  uint16_t vsync_delay;     /* 从场同步信号起,在该指定行号开始输出像素数据。单位是hline */
  void (*vsync_handler)(void);  /* 行同步中断,用于初始化帧 */
  void (*hsync_handler)(void);  /* 场同步中断,用于输出像素 */
} DisplayerConfig_Type;

extern const DisplayerConfig_Type displayer640x480;
extern const DisplayerConfig_Type displayer800x600;
extern const DisplayerConfig_Type displayer1024x768;

void HWU_VGASetup(const DisplayerConfig_Type *config);
void HWU_VGAPushLine(uint32_t reg, uint32_t data[], uint32_t const map[]);
void HWU_WaitVSync(void);
void HWU_VGAStop(void);

////////////////////////////////////////////////////////////////////////////////

void HWU_BoardLedInit(void);
void HWU_BoardLedCtrl(int state);

////////////////////////////////////////////////////////////////////////////////
void HWU_AudioOpen(void);
int  HWU_AudioPlay(uint8_t const stream[], int num);
void HWU_AudioClose(void);

////////////////////////////////////////////////////////////////////////////////

#endif /* __HW_UTILS_H__ */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x0, y0;
  int16_t x1, y1;
} GUI_RECT;

////////////////////////////////////////////////////////////////////////////////
/* 返回0-1之间的定点数,整数部分4位,小数部分28位 */
extern uint32_t const _sin_halfpi[256];

/* 返回0-1之间的三角定点数,整数部分4位,小数部分28位 */
int util_sin_fixed28(uint32_t index);
int util_cos_fixed28(uint32_t index);

////////////////////////////////////////////////////////////////////////////////
void      GE2D_ResetLinePtr(void);
uint32_t *GE2D_GetNextLinePtr(uint32_t skipLineCnt);
uint32_t *GE2D_GetFirstLinePtr(void);
void      GE2D_SwapBuffer(void);
void      GE2D_SetForeColor(uint32_t color);
void      GE2D_SetBackColor(uint32_t color);
void      GE2D_ClearScreen(void);
void      GE2D_DrawPixel(int x, int y);
void      GE2D_ClearPixel(int x, int y);
void      GE2D_FillRect(GUI_RECT const *pRect);
void      GE2D_ClearRect(GUI_RECT const *pRect);
void      GE2D_DrawHLine(int x0, int y, int x1);
void      GE2D_DrawVLine(int x, int y0, int y1);
void      GE2D_DrawRect(GUI_RECT const *pRect);
void      GE2D_DrawLine(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void      GE2D_DrawCircle(int x0, int y0, int r);
/*******************************************************************************
  为了有利于ARM编译器的函数参数传递(ATPCS),把图像的宽高放在一起传递(wh参数):
    高16位存放宽度,低16位存放高度;data[]中每个单元存放着8个像素;
!! 绘制每像素4bit编码的位图,其中:b3=Transparent;b2=B;b1=G;b0=R.
********************************************************************************/
void      GE2D_DrawBitmap4Unsafe(int x, int y, const uint32_t data[], uint32_t wh);
void      GE2D_DrawBitmap4(int x, int y, const uint32_t data[], uint32_t wh);

////////////////////////////////////////////////////////////////////////////////
void      F8x8_DispChar(int x, int y, uint8_t ascii);
void      F8x8_DispString(int x, int y, const char *p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做不到的。我的目标是做自己的游戏开发框架,提供一些基本的游戏要素,如音频,贴图,精 ...

是啊!您这个看起来就像当年那红白游戏机内的 PPU 在处理的工作啊!哈~

网友(2016-12-17):
大神就是大神,长见识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很好奇这种饶过专用三位DA ic的方案只能支持黑白图像吗? 是通过电阻分压出特定电压,然后再将这个电压同时输出给RGB吗

网友:
  想起  cowboy的 4051玩转VGA显示器,打俄罗斯方块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可以用于读取摄像头。
读取摄像头:

环境不错,还有后山啊

网友:
顶一个,蛮酷的

网友:
顶一个,挺好玩的

楼主:
单色显示效果,受内存容量限制,我设定分辨率为128x96。这样一帧画面占用1.5KB,双显存就占用了3KB。系统还有5KB可以用于游戏设计,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想找这个东西,楼主能把源程序共享一下或者说下实现方法吗?

源码已公开下载,请自行编译,EWARM6.40.5环境

网友:
好东西呀,学习学习。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好奇这种饶过专用三位DA ic的方案只能支持黑白图像吗? 是通过电阻分压出特定电压,然后再将这个电压同 ...

RGB并联,由8位IO加R-2R网络构成的8位DAC驱动,不是三位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码已公开下载,请自行编译,EWARM6.40.5环境

多谢,不用了,已经用FPGA+SDRAM搞定了。

网友:
这个不错,很好的创意。。

网友:
有创意,值的学习

网友:
楼上的都很牛,都是高手~

网友:
好帖!膜拜!看完后我自己也想做一个玩下!

网友:
楼主这个工作室还是蛮有味道的嘛!

网友:
好主意,干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牛鼻得一塌糊涂,赞!

网友:
楼主非常有创意。。。

另我想起2004年, 有个老外用PIC16F84 做最简单的电视乒乓游戏。。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icpo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演示图片,可是视频更生动。看上面优酷视频链接:

RGB 总共是 8色是吧,如果要实现更多的颜色是不是就要改用电阻网络了,有没有试过用DS DAC加一个小RC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24位色?640*480*50fps*256=3.9G ... 太高了

网友(2017-03-28):
都是人才

网友(2018-03-02):
高手!没有想到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连接上VGA接口。收藏了,日后研究下。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回想之前设计红白机(NES)IC,测试各种游戏的兼容性,真是痛苦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