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行驱动译码电路

楼主(2016-11-11):
这里有没有LED显示屏的同行呀?
我做LED显示屏电路设计多年了,一直闭门造车。行译码用过74HC138,也用过74HC595.
74HC138译码比较简单,缺点是如果16扫以上需要4根以上地址线。74HC595对于16扫以上的LED显示屏比较有优势,只要2个信号就可以搞定行译码。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比如用74HC164,这样是否成本更低?

网友A:
74HC595价格比74HC164价格低吧,虽然复杂度是相反的,架不住用量大啊

网友:
篓煮,,去tb上买一片,销量最大的 P10 点阵屏,一看就知道,为神马人家的方案芯片更便宜销量大,,,,

网友:
16扫以上的很少了,16以上的如果要求亮度的话,灯的成本高了。138已结是最便宜的方案了,如果你觉得走线麻烦,现在有集成译码的芯片,就是需要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595价格比74HC164价格低吧,虽然复杂度是相反的,架不住用量大啊

的确如此,看来闭门造车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