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Linux内核,使用哪个版本?

楼主(2016-11-11):
大家好,

        RT

        现在学习Linux,大家使用哪个版本的内核学习呢?

        烦请大家进来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学习内核?是打算把整个源代码都看一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内核?是打算把整个源代码都看一遍么?

主要涉及驱动部分,你使用哪个版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涉及驱动部分,你使用哪个版本呢?

我不会linux,只是经常听人说学linux内核,我还以为是看源代码呢,这个感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网友:
最好是3.5以后的吧,关键还是你为谁写驱动,它的内核版本是多少

网友:
你要是入门学习的话最好2.6的,资料多啊

网友B:
0.01或者0.11 。后面直接就可以2.6.

网友:
研究代码的话,v0.01最容易入门易懂,其他在此基础上升级改进,v2.6已经是海量信息的了。

网友C:
先看书吧,一上来就研究源码会被淹

网友D:
新手的话,不建议学习linux内核、代码,先会用linux、会配置裁剪linux,会调用现成的驱动操作硬件,然后尝试编译好驱动,接下来才是尝试linux驱动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的话,不建议学习linux内核、代码,先会用linux、会配置裁剪linux,会调用现成的驱动操作硬件,然后尝 ...

谢谢你的回复。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学习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书吧,一上来就研究源码会被淹

嗯,就是这样的,不然压力太大很容易退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或者0.11 。后面直接就可以2.6.

你现在做驱动开发还是应用开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手的话,不建议学习linux内核、代码,先会用linux、会配置裁剪linux,会调用现成的驱动操作硬件,然后尝 ...

很对,
先用再说,不过我们这里说先用,就怕他们新手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对,
先用再说,不过我们这里说先用,就怕他们新手不理解。

那你说明白一点呢

网友F:
打击一下楼主,
学了好像没啥用
工资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击一下楼主,
学了好像没啥用
工资也不高!

趁年轻,多努力一把。

网友:
楼主加油,多写写博客,让我们也跟着一起进步:)

网友:
嘿嘿,2.6?  有几年没整linu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的话,不建议学习linux内核、代码,先会用linux、会配置裁剪linux,会调用现成的驱动操作硬件,然后尝 ...

赞同这个观点,这应该是弯路走的比较少的或者是相对比较容易入门的一种方法。

网友:
先搞个板子玩玩把,慢慢理解里面的东西,一年,两年也还是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涉及驱动部分,你使用哪个版本呢?

学内核的话,如果什么都没有接触过建议从 Linux Device Driver 2
那本书看起。按照进度写几个玩具驱动模块跑一跑。

版本要不跟书要不跟你现在用的 Linux,能调试跑自己代码
比看重要多了。

网友:
学习3.10之后的吧。

楼主:
谢谢LS两位的回复,现在准备先从Linux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着手,对内核的整体功能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