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200元】建议解决125K ID卡干扰

楼主(2016-11-11):
我用STM32驱动三极管,产生125Khz的波形,通过LM358解码ID卡,原理图如下:

目前的情况这样:
线圈输入RFin1有30V幅度的正弦波,卡片为圆形线圈,直径为3.5mm,目前的读卡距离为5~5.5CM,我一块PCB有18个解码模块,就是18个线圈,并排放在货架的层板上,层板的距离约为40cm,单独1层或者2层都能正常,但3层时,中间层经常无法读卡,把层间距拉到60cm,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上下层的线圈波形干扰中间层的调制波形。

需要实现的目标:
(1)读卡距离 要到达6cm;
(2)层间干扰 能控制为30cm内;

大体的思路方向:
(1)优化解码部分的参数,可以到达更好的抗空间干扰;
(2)在保证解码成功的基础上,降低线圈的发射功率,降低对上下层的干扰;

希望有经验的能分享一下,谢谢!
付款方式:经测试试验能达到目标,微信红包:)

网友:
这个是一个矛盾,既要读取距离远,又要减少相互影响,建议PCB底部加屏蔽层试试,这样可以降低收到反面电磁波的影响。但是天线可能要重新设计一下。

网友:
电路设计没有做好,这个指的不是读卡电路,信号回路和继流工作,滤波电路等
第二方案,为省事,多点并电源又减干扰,为什么不用读卡芯片如果EM4095,成本也不用多少钱
QQ547886832大家交流,路过的人,看看,,呵呵

网友:
莫老大,的朋友好像也有模块,

楼主:
谢谢kelian 的宝贵建议,层间的干扰,通过读卡同步机制解决了,另外把解码的滤波C12 C14改为1nF,距离可以提升到6.5cm左右。

网友:
扫描方式吧,类似按键扫描。
数量不多影响没问题吧,主要看打卡多不多

网友(2017-02-26):
同一区块的读卡器分时扫描工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