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测试图,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6-11-11):
这个EMI测试图,这个需要整改的,有哪个方面走,本人已经没有了方向。。。。。

网友:
4个尖峰刚好是倍数关系,看看硬件里面哪个频率与之有关。
然后想办法处理。

网友:
线路传导。。。

网友:
你这还不是很严重,看我的

网友:
加大X电容和Y电容看
低端超标加大X电容,高端超标加大Y电容

网友:
一般奇数备的谐振能量最大,核查下自己PCBA上面的源信号,再想办法;推荐个整改的工具连接:https://www.langer-emv.com/cn/ca ... z-3-ghz%EF%BC%8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