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中硬堆栈(hwstk_size)怎样设置?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

楼主(2016-11-11):
如题,如下图。

网友(2017-01-18):
直接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堆栈的作用是:函数调用地址、中断处理地址的暂存,一般每层函数嵌套先用2B,默认大小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堆栈的作用是:函数调用地址、中断处理地址的暂存,一般每层函数嵌套先用2B,默认大小基本够用 ...

一般每层函数嵌套先用2B,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每层函数嵌套先用2B,这句是什么意思?

这个堆栈就是 call、push、ret、pop指令用的硬件堆栈区。以调用函数为例,每次call 指令会压入当前pc指针数值,供ret 返回用。每进一层函数嵌套,多占用两个字节;每退出一层,释放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