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管的半桥驱动芯片,驱动占空比最大能到100%吗?

楼主(2016-11-11):
如题,需要半桥驱动,高端mosfet的驱动信号占空比能到100%?半桥驱动芯片都是带自举电容的,怎么解决这个如此二的问题?

网友A:
>> 怎么解决这个如此二的问题?

LT1336

网友:
楼上这个是自带升压的

或者自己加一个简单的升压就可以了

主要是自举需要充电

有单独的升压/充电

就可以100%

但是100%和99%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论坛内不是有个公开的MOS管驱动电路吗,分立器件、带有主动升压版本。应用在电动车中无刷电机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怎么解决这个如此二的问题?

LT1336

占空比到100%的电路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
当用作推挽输出,需要长时间保持一种输出状态时,就是需要100%占空比的时候了~对于驱动电机来说,也是追求极致的一种表现,毕竟是比99%多了1%

网友:
高端驱动要有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怎么解决这个如此二的问题?

LT1336

这个貌似比较难买了,请问下还有其他可实现100%PWM的芯片介绍么?谢谢!

楼主:
谢二楼了,这个红字标注挺好玩的

楼主:
这个特点好像不太常见吧,我看了好多半桥驱动芯片,基本不不带提这个东西的,有什么明确的参数可以看到最大占空比这个参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二楼了,这个红字标注挺好玩的

QQ截图功能,就可以做批注了。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内不是有个公开的MOS管驱动电路吗,分立器件、带有主动升压版本。应用在电动车中无刷电机的驱动 ...

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