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pcb板的电流有哪些比较好使的片子?

楼主(2016-11-11):
电池供电的产品,电流约0.5A,想测量下板子的供电电流,以结合锂电池的电压来实时监测电池的使用状况及pcb的功耗情况。
请问有哪些比较好使的片子?感谢感谢

网友:
可以连电脑的万用表

网友:
ZXCT1010和ZXCT1110不错的。

网友:
电阻和运放

网友A:
TI的INA220是个很不错的芯片,用于测电流和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INA220是个很不错的芯片,用于测电流和功耗

TI的应该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