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ModelSim 经验:不能直接对原理图进行仿真,要转换成...

楼主(2016-11-12):
不能直接对原理图进行仿真,要转换成硬件描述语言

如题,首先需要将.bdf原理图文件转换为Verilog HDL等第三方EDA工具所支持的标准描述文件。在Quartus下,保持*.bdf为活动窗口状态,运行[File]/[Create/Update]/[Create HDL Design File for Current File]命令,在弹出窗口选择文件类型为Verilog HDL,即可输出*.v顶层文件。然后再重设顶层文件,综合、仿真。

网友:
由于FPGA用原理图可移植性差,所以,基本不用原理图设计,因此,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大字体要注意!

网友:
当心iD不保

网友:
估计大多数都是编程,,,而不是画图,,

网友:
这么大的字你是不想要号了么?

网友:
现在用原理图的很少了吧,基本都是HDL了吧

网友A:
用bdf 还不如写HDL代码,RTL也很直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df 还不如写HDL代码,RTL也很直观的啊

嵌入的硬核也可以用hdl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