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及通用性最强的2*5排针重新编排,自创作的。

楼主(2016-11-12):
适应性及通用性最强的2*5排针重新编排,自创作的。

1 MOSI    2 VCC

3 PB1      4 GND

5 PIN      6 RXD

7 SCK     8 TXD

9 MISO   10 PIN

                 JP1
10PIN--->1 ---- 2 PB0----------->单片机AVR
                              104PF
10PIN--->3 ---- 4 -----| |-------->单片机AVR_RESET--连接1支上拉1K电阻到VCC

5PIN---->5 ----- 6----------------->单片机AVR_RESET并同时连PB2

这样就适应性及通用性最强的2*5排针编排,8条I/O都能应用到,3选1或不选。

跳针选择1-2连通 10 PIN ->PB0->单片机AVR。

如果单片机AVR写入了BOADLOAD,
跳针选择3-4连通,就可玩Arduino IDE了,非常方便啊。

跳针选择5-6连通 5 PIN ->单片机AVR_RESET就可对本身的单片机AVR进行编程了(由外面的下载器或编程器对本身单片机AVR进行编程)。

跳针选择5-6「不连通」 5 PIN ->单片机AVR PB2就可对本身的单片机AVR变作下载器,对外的单片机AVR进行编程。

楼主:
MEGA644 都可以的(我現就是玩Mega644的),其它AVR 8Bit都全可以,全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GA644 都可以的,其它AVR 8Bit都全可以,全通到的。

厉害。字数补丁

网友:
那个方便PCB走线,,就那个,,没固定。

网友:
很实用,赞一个

网友:
以前也是经常考虑在 ISP 下载座上做文章,后来自己移植了 Bootloader 上下位机以后,就基本告别下载座了,当然 CH340G 都成了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