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量设备火线铺铜,作为参考地

楼主(2016-11-12):
各位大神,
      最近在研究AC继电器开关,买回来研究的产品发现是火线铺铜,作为参考地的,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而且大功率(1500W)的开关设备有段走线故意走很窄是为什么?

网友:
同问,市面上的计量插座都是用火线铺地,不太明白,求教高手

网友A:
里面的地是相对的,用哪个都一样。
而且你标了LN,别人也可能接反,甚至接对了,但某天供电那边给反了。

故意走细可以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地是相对的,用哪个都一样。
而且你标了LN,别人也可能接反,甚至接对了,但某天供电那边给反了。

我了解到一些资料是火线铺铜做参考地是为了更准确的计量,如果以零线作为参考地的话,有些电从地线流走的就检测不到了。那个故意做小的线是作为保险丝使用,他们标称功率可达1500W,按照目前这个两层都是走0.3mm的线应该不够的。我这边测试下看

网友:
电压用电阻采样,电流采样用锰铜分流器采样,需要用火线作为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