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这个设备,带读卡器的WINCE系统

楼主(2016-11-12):
一直想买这种设备,带读卡器的WINCE系统。

求给个淘宝的链接

网友A:
考勤机,需要用到WINCE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勤机,需要用到WINCE的系统吗,,,

需要,

可以和后台数据库进行对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

可以和后台数据库进行对接

直接取机器内部的数据由上位机对接就行了,,,这个和采用什么系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取机器内部的数据由上位机对接就行了,,,这个和采用什么系统没关系 ...

完全不一样的。单纯的读取是没法进行有些操作的。

网友B:
去淘宝搜考勤机,大把的。我们公司以前用的也是wi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搜考勤机,大把的。我们公司以前用的也是wince

淘宝关键词“考勤机 wince”,啥都没有,只有中控的

网友B:
还有种可能是,界面是仿wince的,内部是嵌入式系统的,不过你需要对接后台,找个支持lan或者USB的不行么?有访问接口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可能是,界面是仿wince的,内部是嵌入式系统的,不过你需要对接后台,找个支持lan或者USB的不行么? ...

没法对接后台的数据库,必须要有CE的系统。

网友C:
深圳地铁1号线闸机就是。

楼主:
求淘宝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地铁1号线闸机就是。

你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D:
我有一台戴尔PDA,wince,带SD卡和CF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戴尔PDA,wince,带SD卡和CF卡槽。

PDA很多,手持的基本上快递员人手一个

网友(2017-01-17):
烟台威尔的考勤机

网友E:
你是公司还是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公司还是个人

肯定shit公司买咯

网友E: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WINCE,支持ID或是IC卡,程序我们自己开发,支持RJ45何wifi就可以了,如果有支持232或是485也可以,不过不是必须的

网友:
你加我Q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CE,支持ID或是IC卡,程序我们自己开发,支持RJ45何wifi就可以了,如果有支持232或是485也可以,不过 ...

你加我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