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表笔受到干扰问题

楼主(2016-11-12):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工业仪表上面用的主板,单片机是8051,用的240128的液晶屏,每隔1s会刷一次屏,当示波器表笔靠近液晶屏的排线时,表笔的夹子跟探针连起来,就是不输入信号,可以看到刷屏的时候有明显毛刺干扰,大约40mV。接到板子的地上面测,不同地之间也是这样的干扰,更大一些。可能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A:
你示波器是浮地的吧

网友B:
刷屏肯定会有电磁噪音,这也不能就算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是浮地的吧

是浮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屏肯定会有电磁噪音,这也不能就算是干扰吧?

不止影响示波器表笔,模拟信号部分也受到同样的影响了。

网友A:
你把一个干扰源靠近信号,除非你的信号良好屏蔽能抗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一个干扰源靠近信号,除非你的信号良好屏蔽能抗击

没有办法吗?

网友:
表笔地线太长,成了天线。要精密测量表笔前端有一圈地,可以套一个专用弹簧接地,使地回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