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的无刷电机板,上面的IC看不清,有没有认识的

楼主(2016-11-12):
板上两个IC,应该是一个MCU加一个无刷电机控制器IC,直接驱动12伏小功率的光驱电机,硬盘电机等。请问这个无刷电机控制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1.8a 这么小个芯片

网友:
DRV11873不错啊,集成了驱动还有MOS,最大1.5A电流,价格才5元左右

另外的MCU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你买一块回来不就知道?

网友:
what is this used for?

楼主:
谢谢4楼老兄,我决定买回来测试下

网友(2016-12-31):
是单片机 STC 15W401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