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开机后进桌面一会儿后运行很慢但过一会就好

楼主(2016-11-12):
我的笔记本最近很奇怪,开机进桌面后,运行一会儿就很慢,很卡,硬盘指示灯会长亮,感觉有软件在执行扫描硬盘的动作,但过一会就变正常不卡。
没有装360,qq管家已卸载,迅雷,暴风,已卸载,把新安装的程序也卸载了,已清理过垃圾。但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查看任务管理器没有发现占用CPU多的任务
暂不想重装系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开机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有延迟启动的程序 和 服务 或者计划任务

网友:
另外  cpu占用率时影响速度的 硬盘io也是个瓶颈

网友:
应该是占用硬盘,cpu占用一般看不出速度慢,除非接近100,但风扇会加速

网友:
应该是加载一些服务会比较卡吧。做好备份,然后找个教程看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看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装回XP,,,

网友:
我的电脑开机输入密码后,要黑屏很长一段时间才进入系统

网友:
你需要一块SSD了

网友:
对头,你需要一块ssd.

网友:
看任务管理器,是不是自动更新程序占用资源

网友:
我电脑也这样,偶尔非常卡,但是CPU和内存占的不多,怀疑是硬盘瓶颈

网友:
没准是硬盘坏块太多  你测测硬盘吧

网友:
重装系统
那些流氓软件根本卸载不干净

网友:
SSD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