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好RAID的硬盘,可以随意接到另外的电脑用吗?

楼主(2016-11-12):
现在想组建RAID,但是又怕主板坏或者RAID卡坏了之后数据恢复有问题。

现在假设是RAID1:
1:用主板组建的RAID或者阵列卡组建的RAID其中的一块拿到其它电脑能正常读取吗?
2:用主板组建的RAID可以转移到RAID卡吗?
3:用AMD主板组建RAID可以转移到Intel主板上吗?
4:不同厂家的RAID卡组建的阵列可以相互转移吗?
其它情况
5:如果不是RAID1,比如RAID5的硬盘,如何在没有RAID功能的电脑上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坏了就是灾难性事件。

你应该做好不能恢复的最坏打算。

对个人成本有点高了,目前我就知道RAID1任意一块硬盘可以在别的电脑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侥幸心理。万一读不出你后莫及。

1个硬盘建raid0, 我以前试过,拆出来,放到普通电脑上单普通硬盘 ...

照这么说硬件RAID还有硬盘以外的硬件损坏风险,那系统自带的镜像卷或者更高级的存储池安全性还更高?镜像卷或者存储池电脑坏了硬盘还可以在其它电脑任意读取。

网友:
用WIN10自带的软RAID ,可以在其它电脑上读取。买一个装2块以上的硬盘盒就行了。

网友:
>软raid最不可靠。

why. It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as the hardware RAID, except the 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的硬件RAID卡基本不会损坏的。这东东几乎是军用级的可靠程度。

软raid最不可靠。 ...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软RAID出现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