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仿真没反应?

楼主(2016-11-12):
参照吴坚鸿老师的帖子,发现仿真没反应。

//两个独立按键,每按一个独立按键,蜂鸣器发出“滴”声
#include <reg51.h>
#define const_voice_short  40  //蜂鸣器短叫持续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1  500   //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500   //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void initial_myself();
void initial_peripheral();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void led_flicker();
void T0_time();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sbit key_sr1=P0^0;         //按键1
sbit key_sr2=P0^1;         //按键2
sbit key_gnd_dr=P0^4;          //模拟独立按键的地
sbit beep_dr=P2^7;    //蜂鸣器的驱动IO口

unsigned char ucKeySec=0;  //被触发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  //被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0; //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2=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VoiceCnt=0; //蜂鸣器鸣叫的持续时间计数器

void main()
{
   //initial_myself();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_sr1==1)//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1==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1;//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1;//触发1号按键
                         }
                 }
        if(key_sr2==1)
           {
             ucKeyLock2=0;//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2=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2==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2;//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2>const_key_time2)
                         {
                           uiKeyTimeCnt2=0;
                           ucKeyLock2=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2;//触发2号按键
                         }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switch(ucKeySec)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1号键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按键声音触发,滴一声就停
                        ucKeySec=0;//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致触发
                        break;
         case 2://2号键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按键声音触发,滴一声就停
                        ucKeySec=0;
                        brea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F0=0; //清楚中断标志
  TR0=0;  //关中断
  if(uiVoiceCnt!=0)
     {
           uiVoiceCnt--;         //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1,直到等于0为止,才停止鸣叫
           beep_dr=0;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低电平就开始鸣叫
         }
         else
         {
           ;
           beep_dr=1;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高电平就停止鸣叫
         }
   TH0=0xf8;   //重装初始值(65535-2000)=63535=0xf82f
   TL0=0x2f;
   TR0=1;                  //开中断
}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uiDelayLong;i++)
   {
     for(j=0;j<500;j++)                 //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
          {
           ;        //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
          }
   }
}

/*void initial_mayself()           //初始化单片机
{
     key_gnd_dr=0;//模拟独立按键的地
         beep_dr=1;
         TMOD=0x01;
         TH0=0xf8;
         TL0=0x2f;

}

void initial_perpheral()  //初始化外围值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中断
  TR0=1;   //启动定时中断
}
*/

网友:
软件的问题、电脑的问题、键盘的问题、鼠标的问题、肯定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头文件包含不正确

网友:
这些函数没有被使用

网友:
函数有实现但没被调用

网友:
注释掉了